菜鸟请教个互补自激多谐音频振荡器的问题

楼主(2015-04-15):
   它的工作过程是怎样的,在网上找到好几个版本,瞬间凌乱了,到底哪个才是正确的呀?
  第一种:起初,电流流向为:BP、C1(给C1充电,右正左负,称为正向充电)、R1、VT1,使VT1获得一定的基极电流而导通,产生集电极电流,加在负载BP上,令集电极电位下降,因C1的电压不能突变,所以VT2基极电位下降, 使VT2开始导通,输出的集电极电流,都成为VT1的基极电流,足以让VT1进入饱和导通状态,此时VT1所产生的基极电流给C1反向充电,令其基极电位逐步抬高,基极电流在减小,VT1集电极电流--VT2基极电流就同步减小,VT2逐退出饱和区,进入放大区,集电极电位抬高,通过C1的作用,加速VT1基极电位的抬高,进而VT1截止,从而又回到起初的位置;
大概如此了;
  第二种:1、当S1闭合时,电流通过VT2发射极——基极——R1——VT1基极——发射极——电源负极,这样使VT2正向偏置,工作在放大区使VT2的集电极输出B倍的基极电流.使VT1迅速饱和导通.
2、VT1导通后,BP有电流流过,使它发声.同时还有电流通过VT2发射极——基极——C1——VT1的集电极——发射极——电源负极,对C1充电,因为VT1导通集电极电位可视电源负极,整个充电回路中没有大的电阻,所以C1充电这个过程很短暂.
3、C1上充的电压是左正右负使VT2关断,这时电源的电压通过BP加上电容两端的电压一起加到R1和VT1的基极两端,这个电压开始时是电源电压2倍,因为R1阻值很大,电容两端的电压又因放电而不断减少 ,使VT1从开始的饱和退到放大区,随着电容的电压减小,它的基极电流也在减小,最后使VT1截止.
4、因C1放电结束,C1左端的电压又回到初始值.使VT2又开始进入放大区.又进入下一个过程,如此循环,
   第三种:C1起到充、放电作用,R1起限流作用,当电源接通时电流通过喇叭向C1充电,这时C1的电压很快上升.当C1的电压上升至ⅤT2的工作电压时(一般0.7Ⅴ),ⅤT2得电导通电压加至VT1基极,VT1也得电导通,电压又从VT1的集电极加至喇叭,喇叭得电工作发出嘟声.喇叭得电工作的同时电压也加到了C1上,使C1进速放电,这时C1的电压进速下降,当电压降至VT2绝止电压时(低干0.7),VT2停止工作,VT1也跟着停止工作,喇叭因此失压也不再发声.电路完成了一次充放电周期.周期完成后电路又进入第二次充放电周期.C1又回到原来继续充电,电压升至VT2导通电压时,VT2得电工作,VT也得电工作…….每一周期喇叭只发出一声 嘟 声.当周期不断也循环喇叭就发出 嘟 嘟 嘟……声了.这就是频率.改变R1的阻值可改变频率(也就是改变喇叭 嘟 嘟声的间隔时间).
  第四种:0、加电时VT1、VT2均导通
1、通过VT2、R1回路对C1充电,当C1电压和电源电压VCC之差不足以维持VT2开通时,VT2关闭,并导致VT1进入微导通状态(R1很大,电流很小),这一瞬间由于VT1的关闭,C1左侧电平由一倍的(VCC减去结点压)变为两倍的(VCC减去结点压)
2、C1通过R1、VT1放电,当电压降低到 < VCC减去结点压时,VT2开通、并导致VT1开通,同时在这一瞬间C1电压降为近似两倍结电压。
重复12步骤,震荡。

网友A:
1 初始状态,C1没有电荷; VT2通过R1、VT1导通;VT1导通,电流由VT2的E-B、C1、VT1的C-E,并且电流很大,C1迅速充满电;
2 C1电流下降,R1提供的电流不足以让VT1饱和,于是VT1的C电压上升,导致VT2进入截止,VT1只有R1提供的微小电流,VT1的C保持在高电压;
3 C1的电荷通过R1释放,当电位下降到VT2开始导通,产生下一个充电脉冲。。。。。。此过程重复,形成振荡。

网友A:
就这么几个元件,动手搭来看看不就知道了。。。。。。

网友B:
第三种说法,用的不是普通动圈式扬声器。

网友C:
此类分析方法,碰谁谁晕,除非记性够好,遇到电阻/电容/管子加起来元件有好几十的电路,**力得惊人。

以后你学过非线性电路分析才能不凌乱。

网友A:
几种好像都不很准确。
自己分析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