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1] 请问有什么传感器或者电路能区别白天和黑夜吗?

楼主(2015-04-15):
请问有什么传感器或者电路能区别白天和黑夜吗?

网友A:
用RTC确定时间不就行了

网友B:
雇个妹纸帮你看着。。。。。。

网友C:
有吧,不是有光控灯吗

网友D:
光敏电阻啊

网友E:
光敏二极管、光敏电阻器

网友F:
GPS...   短波授时。。。   手机。。。

网友G:
电子手表,设置为:AM/PM,还能知道上午和下午.

网友H:
5楼正解

网友I:
光敏电阻!!!便宜好用可靠!!!

网友J:
光控开关!

网友K:
区分白光还是黑光,就光敏二极管、电阻了,如果从时间上区分就要用到计时器之类的IC了

网友L:
白天和黑夜,能想到的只有时间+大致位置,根据太阳升降时间判断;至于提议光敏器件的同学,只能说,可以区分亮度,他不知道是白天在暗室工作和晚上的...

网友M:
问题问的自身就有问题
如果是真的区分白天和黑夜,只能通过时区和时间
如果是区分亮度,那就很多了

网友N:
用光相关的检测传感器;

网友O:
RTC时钟电路+经纬度时间算法,计算当前经纬度下的日出日落时间。

网友O:
现在很多MCU中自带RTC电路,楼主用RTC时钟电路先实现一个天文日历,结合当前的经纬度和年月日时分秒,计算日出日落时间,再根据当地的地形(山地、丘陵、平原)将计算的时间进行微调(提前,延后),即可得到所谓的白天黑夜分界点。仅仅靠光电传感器来区分白天和黑夜,检测结果易受天气、传感器安装位置的影响,基本无望。

网友:
17楼才是正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