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关电源] 求助一款IC的资料

楼主(2015-04-15):
最近碰到一款电源IC,型号QH7935,烦请各位大佬能提供一下其资料,多谢

楼主:
江湖告急,各位大佬难道就不能伸出援手吗?

网友A:
引用 楼主:
江湖告急,各位大佬难道就不能伸出援手吗?

没用过,你可以找厂家或者代理商问问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没用过,你可以找厂家或者代理商问问

这个没有和他们有过接触,能推荐个论坛内经常接触电源IC的大佬给认识下吗?谢谢

网友A:
@tyw T叔,帮看看有没有这个ic的资料?

网友B:
引用 网友A:
@tyw T叔,帮看看有没有这个ic的资料?

资料网上没找到.少累
象这种资料也找不到的芯片宁可不用.哈哈,抄板另当别论.

楼主:
引用 网友B:
资料网上没找到.少累
象这种资料也找不到的芯片宁可不用.哈哈,抄板另当别论. ...

这是我们单位新购入一批LED照明灯上面的IC,由于要维修,想找相关资料提前了解一下。虽说单位虐我千百遍,无奈身不由己苦海横渡

网友C:
我也搜索过,这个IC资料极少,从网上只知道它是小功率的LED驱动,如果你想知道某一个IC的资料,可以在网上寻找这款IC的供应商,让他们给你发资料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也搜索过,这个IC资料极少,从网上只知道它是小功率的LED驱动,如果你想知道某一个IC的资料,可以在网上 ...

好的,谢谢,这个如果在淘宝里面可以要到资料吗

网友C:
引用 楼主:
好的,谢谢,这个如果在淘宝里面可以要到资料吗

你可以试一下,不过我觉得在阿里巴巴里面更容易要到资料,因为毕竟阿里巴巴是做批发的。其实你可以直接百度这个型号的IC,搜索结果就会出现很多这个IC的商家,一般都有QQ和手机,你就可以尝试和他们联系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可以试一下,不过我觉得在阿里巴巴里面更容易要到资料,因为毕竟阿里巴巴是做批发的。其实你可以直接百 ...

好的,我试试看

网友D:
找IC 资料可以先在 www.alldatasheet.com 或者WWW.IC37.com 等网络上找找看,如果有资料就好办,没有就只能谷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