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放大器-信号链]
如何提高仪表运放的共模抑制比

楼主:
(无正文)

网友A(2015-04-16):
这个在选择运放芯片的时候也是要考虑的。

网友B:
运放是差分信号放大器, 但会对共模信号能够进行放大,主要来源于下面几个原因:

(1)      运放差入输入级的不匹配。这又可分为以下的原因引起的不匹配:
        1)      源极或漏极电阻的不匹配,
        2)      信号源电阻
        3)      栅极-漏极之间的结电容
        4)      正向跨导的不匹配
        5)      栅极漏电流

(2)      拖尾电流源的输出阻抗
(3)      拖尾电流源的寄生电容会随频率的变化而变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