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提高仪表运放的共模抑制比

楼主(2015-04-15):
此电路用来检测脑电波的信号,性能要求此电路的共模抑制比要达到不低于80dB,而现在实测只能达到67dB,想知道,影响电路共模抑制比的因素有哪些?如何去提高电路的共模抑制比?

网友A:
买到假货了?INA129的datasheet显示能达到120dB

网友A:
你是在什么频率上测的?频率越高,共模抑制比确实会越低

网友B:
R3,R4两个15K电阻严重影响交流共模抑制比 ,最好去掉,必须有的话,IN129的IN-,IN+端要加电容平衡IN129输入电容的不平衡

网友A:
引用 网友B:
R3,R4两个15K电阻严重影响交流共模抑制比 ,最好去掉,必须有的话,IN129的IN-,IN+端要加电容平衡IN129输 ...

图中有个地方没想明白。VG比共模电压低0.7V。假如共模电压是0V的时候,VG=-0.7V,后面的运放放大39倍,不就是27V了吗?一般运放怎么能输出这么高电压?

网友B:
三运放仪表放大器对共模电压的增益为1

楼主:
引用 网友A:
买到假货了?INA129的datasheet显示能达到120dB

如果是假货,有办法识别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是在什么频率上测的?频率越高,共模抑制比确实会越低

10Hz的频率上面测的,输入信号是正弦1V。

网友A:
引用 楼主:
如果是假货,有办法识别吗?

花那个精力去学如何鉴别假货,还不如从正规渠道买正品。我做样机都是从mouser订货的,保证正品

网友B:
“10Hz的频率上面测的,输入信号是正弦1V。”
频率这么低,与DC差不多,共模抑制比不应该只有67db,
是不是测量方法不对?

楼主:
引用 网友B:
“10Hz的频率上面测的,输入信号是正弦1V。”
频率这么低,与DC差不多,共模抑制比不应该只有67db,
是不是 ...

10Hz,1V的正选信号我是用一个信号发生器产生的,就我发的原理图,我做了两块PCB,一块PCB用同样的方法测试共模抑制比,测试是正常的,共模抑制比达到80dB以上,另外一个PCB上面测试,开始,共模抑制比是好的,可以达到80dB,然后保持测试状态,大概1分钟后,共模抑制比会开始慢慢下降,最后降到低于80dB。如果现在把信号发生器输出到电路上的测试线缆先断掉一根,然后重新接上,这样,共模抑制比又恢复了正常,然后过大概1分钟后,共模抑制比又慢慢下降了,这种现象会一直重复,现象有点奇怪,好像共模抑制比会漂移一样。

网友B:
就你发的原理图,输入没有对地泄放电阻,信号发生器输出往往有电容,INA129输入电流对电容充电,很快就饱和,当然不对了。现象如你描述那样,还有可能是C114电容漏电饱和,电容C114去掉试试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就你发的原理图,输入没有对地泄放电阻,信号发生器输出往往有电容,INA129输入电流对电容充电,很快就饱和 ...

说的很对,赞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