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部供电

楼主(2015-04-15):
PSOC3烧写一定要外部供电吗?

楼主:
能像PSOC1那样,用5根线就可以烧录吗?

网友A:
用programer烧是可以不用外部供电的。但用creator需要外部供电,不然不能识别芯片

网友B:
用prog3的5pin方式能烧写PSOC3吗?VCC应该怎么连呢?

网友C:
什么意思

网友B:
我的意思是如果用插座烧录,怎样连线出来?

网友C:
M3_5p       PSoC3
VTARG <-> Vddio1
GND <-> GND
XRES <-> XRES
SCLK <-> P1.1
SDAT <-> P1.0

楼主:
感谢!试试看!

楼主:
不行,电源要接上VDDIO1 & VDDD & VDDA.

网友D:
实践出真知,各位大虾还是要有实际的经验才行啊!

网友E:
可以不用外部供电,不论从Creator 还是Programmer。 但是要MiniProg3 *B。

网友E:
5pin 接口应该不能。但是您可以查看CY8CKIT-002的User Guide, 5pin 10pin 接口的相应的线内部接一块了么。例如 DATA, CLK.

楼主:
嗯,好的,多谢大侠

楼主:
结贴了,晚安

网友F:
应该可以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