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它应用] 不知道ASM文件具体多大会超过MCU的ROMSIZE

楼主(2015-04-15):
怎么查看编写的程序大小是否超过MCU的ROMSIZE

楼主:
在4位MCU中,只要ROMSIZE给定,编译生成的.OBJ文件大小就确定了,所以不知道ASM文件具体多大会超过MCU的ROMSIZE

网友A:
不知什么意思啊

楼主:
比如我的MCU的ROMSIZE是4096,生成的OBJ文件大小是32k。那么ASM文件多大会达到这个极限呢。

网友B:
如果超过ROMSIZE的话编译的时候会报错。

网友C:
keil编译的时候回显示代码大小,变量占用空间等

楼主:
哦,知道了,多谢大家

网友D:
跟ASM文件没有必定联系,比如ASM文件还有注释编译后是不在ROM内的。
主要还是看编译后烧入文件,一般超过编译软件会报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