usb数据线上的数据D+和D-之间电压最大有多少?

楼主(2015-04-15):
分别对gnd电压最大有多少?
也就是差模共模电压是多少?

楼主:
用模拟开关切换USB信号,模拟开关是SGM7227,供电电压用5V可以吗?
供电电压对数据传输有否影响?

@yanwen217

网友A:
引用 楼主:
用模拟开关切换USB信号,模拟开关是SGM7227,供电电压用5V可以吗?
供电电压对数据传输有否影响?

供电电压对数据传输没影响,但SGM7227耐压不到5V,通常设计都用3.3V供电

网友B:
和USB的模式有关。最高电压和USB驱动的电源电压有关,最好还是看看USB标准,平时不注意这个。

网友C:
3V3,如果只是模拟开关应可以的,10年的MP3就可实现 耳机和USB共用端口

网友D:
usb切换模拟开关电阻在30-50欧姆可以接受,带宽看USB是1.0还是2.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