交流接触器吸合时线圈的电流

楼主(2015-04-15):
现在有2个AC24V的交流接触器,交流接触器是从一个变压器次级获得的AC24V电压。在变压器的初级有个保险丝。有时在交流接触器吸合时变压器初级的保险丝会烧了?
请问交流接触器在吸合瞬间时交流接触器线圈通过的电流会很大吗?这个很大的电流会保持多久呢?

网友A:
交流接触器在通电但铁芯未吸合(例如活动部分卡住)情况下电流相当大。

网友B:
给个数据参考,西门子3TB接触器,始动功率70VA,保持功率10VA

网友C:
闭合时,会产生电弧,容量大的接触器里面会有灭弧装置:灭弧栅,你看看你的有没有灭弧装置。

网友D:
可能是你的保险使用的是速断保险,换成慢熔保险。

网友E:
楼主应该去查一下你所用接触器的规格书,在极限参数上再适当留取余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