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问答] 复位中的二极管有什么作用啊

楼主(2015-04-16):
经常看到复位电路图中都有二极管,那么这个二极管是什么作用呢?

网友A:
VDD_X 掉电时通过D6,C33快速放电

网友B:
快速放点用的,上电时候却不会通过它,这样解决了逆向放电问题

楼主(2015-06-01):
引用 网友B:
快速放点用的,上电时候却不会通过它,这样解决了逆向放电问题

嗯,我在别的帖子中也看到了同样的回答

网友C:
为什么我原来记得,后来就忘记了呢》?

网友D:
快速放电用的

楼主:
明白了,谢谢各位

网友E:
用于将电容上的电迅速放掉

网友F:
放点用,那个单向嘛,上电时候不同过他,退电通过。

网友G:
快速放点用的二极管吧,这样复位也快。

网友:
工作时候那个带点容易造成死机

网友H:
这个是经典的电路图,我一般将rst上拉

网友B:
飞车经典的复位电路,要作为标准搞。

楼主:
引用 网友B:
飞车经典的复位电路,要作为标准搞。

明白了,谢谢你

网友:
这个二极管是保证复位电路可靠性的

网友B:
不管大问题还是小问题,大家一起讨论讨论还是可以涨姿势的。

网友G:
都可以 中断的话 得看pwm的最小脉宽是多少了 太小了 怕是不合适

网友I:
以前我也不知道啊,跟楼上的大神们学习一下,以后我也弄个这种二极管。

网友J:
一个复位电路还有这么多的学问,楼上的大神们太有才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