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一样的电压跟随

楼主(2015-04-16):
大家好,能否帮忙分析一下如下电路,谢谢!C:\Users\Yongtao Ma\Desktop

网友A:
低通滤波。

楼主:
谢谢,能试着帮忙推倒一下传递函数吗?谢谢!

网友B:
引用 楼主:
谢谢,能试着帮忙推倒一下传递函数吗?谢谢!

按理想运放模型,运放输入、输出三个脚的电位相同;R18上电流为零 => C29 上电流为零 => R17 上电流为零。结果是输出电压与输入电压相等,即所谓的“电压跟随器”。是不是电路有问题?

网友C:
是低通才是怪呢,这是相位校正用的,跟滤波没有点关糸,构成闭环时就是一个单位增益跟随器而已,这个叫做相位滞后校正。

网友A:
引用 网友C:
是低通才是怪呢,这是相位校正用的,跟滤波没有点关糸,构成闭环时就是一个单位增益跟随器而已,这个叫做 ...

是么?你确认?
低频增益是1,高频增益接近0,这就是低通滤波呀。
当然,滤波器肯定有移相的作用。
你说RC网络,是否是低通滤波呢?

网友C:
引用 网友A:
是么?你确认?
低频增益是1,高频增益接近0,这就是低通滤波呀。
当然,滤波器肯定有移相的作用。

OP运放在闭环时,二输入端电压近似于0,相当于把电容短路了,电容没有起滤波作用。@maychang

@Lgz2006 ,这个电容在闭环增益是没有贡献的,只有在环路增益时有作用。

网友A:
引用 网友C:
OP运放在闭环时,二输入端电压近似于0,相当于把电容短路了,电容没有起滤波作用。@maychang ,

@Lgz2006 ...

仔细分析,这个其实就是标准的二阶低通滤波电路,去掉了运放正输入的一个接地滤波电容(假设是C2)。
运放的正输入,是输入信号通过电阻,以及运放输出信号通过电容,叠加的。
运放的输出等于正输入,由于C2是开路,放大倍数是1,确实,输出等于输入,和频率无关。
当运放放大倍数加大,则和频率有关。

网友D:
引用 网友C:
OP运放在闭环时,二输入端电压近似于0,相当于把电容短路了,电容没有起滤波作用。@maychang ,

@Lgz2006 ...

这个问题比较相信你的分析

网友A:
从实际电路设计角度考虑,还是避免这么设计。
比如运放的放大电路,在正负输入之间并联一个电容或者电阻,理论上没有影响,实际上,会导致自激。

网友E:
是个自举跟随电路
输入到输出有两路,输出将会有0点出现
稳定性不佳

网友F:
和二阶低通滤波电路类似,少了个电容而已;

网友G:
楼主看看模电书上的:巴特沃斯二阶滤波器那一节。

网友A:
一般看这个原理图,就想到低通滤波。
仔细一看,找书本看看公式,分析一下,不是。
类似电路,我以前做过测试,容易自激的,和器件的关系很大,和走线也有关。
所以,建议不要使用自己一下子看不懂,仔细看也不太懂的电路。
再举个例子:
把运放的输入输出3个脚短路,会是什么特性?理想运放和实际运放,会发生什么情况?

网友H:
引用 网友A:
仔细分析,这个其实就是标准的二阶低通滤波电路,去掉了运放正输入的一个接地滤波电容(假设是C2)。
运 ...

但是那个电容很关键,少了它就完全是另一个东西

网友A:
引用 网友H:
但是那个电容很关键,少了它就完全是另一个东西

是的,理论上如此。
实际上,还得考虑器件的实际特性和分布参数。

网友C:
能否作下环路增益的频率响应?,更能看出问题的本质,如果把原来电容换成RC网络,且把1/RC频率压得足够低,是可以稳定的。

网友I:
假设这个电路就是错误的,那你们还有必要分析的头头是道吗?
我是看不出来它的神奇,我只认为是乱搞的。

网友J:
带通滤波器。
其中心频率不但取决电路中电阻、电容参数,更重要的是还取决于运放频率特性。如SR、GBW

网友K:
引用 网友C:
是低通才是怪呢,这是相位校正用的,跟滤波没有点关糸,构成闭环时就是一个单位增益跟随器而已,这个叫做 ...

这不是滤波器才怪,有电容相位本身就会滞后。

网友L:
橙色线 R3=1000,,紫色线 R3=100,蓝色线 R3=10,绿色线 R3=1,红色线 R3=0.1

实际的电容本身就有ESR,之前发的图用的是理想电容。
如果作为滤波器考虑,增大电阻等于是把截止频率向高频推移。
但考虑相位,电路不稳定,应该是作为相位校正用的。

网友C:
引用 网友L:
橙色线 R3=1000,,紫色线 R3=100,蓝色线 R3=10,绿色线 R3=1,红色线 R3=0.1

实际的电容本身就有ES ...

谢了,符合我的预期。只有电阻较高或电容较大时,作为环路增益的主极点才对糸统的稳定性有好处,

楼主:
引用 网友L:
橙色线 R3=1000,,紫色线 R3=100,蓝色线 R3=10,绿色线 R3=1,红色线 R3=0.1

实际的电容本身就有ES ...

你好,能否不加那个电阻,只改变那个电容得值,分别将电容改为10pf   1nf    0.1nf     10uf  进行一下仿真呢,谢谢了

楼主:
引用 网友L:
橙色线 R3=1000,,紫色线 R3=100,蓝色线 R3=10,绿色线 R3=1,红色线 R3=0.1

实际的电容本身就有ES ...

谢谢大家,huayuliang 要是能帮我们分析一下电容的变化就好了,不要加那个电阻,因为这个滤波电路是我从一个电路板上看来的,当时没办法量它的电容,但从huayuliang地分析可以看出,因该是个低通,能否变换容值做个方阵呢,谢谢huayuliang了

网友L:
引用 楼主:
你好,能否不加那个电阻,只改变那个电容得值,分别将电容改为10pf   1nf    0.1nf     10uf  进行一下仿 ...

不同容量的电容具有不同的ESR,也不可能不加。不加这个电阻就是理想的了。

我就以 0.1 或者0.2欧仿真下好了

不过问题是,这和运放还有关系。。最好是给出所用的运放型号。
下面这个是用OPA27_BB模型做的交流分析,从右至左依次为10p, 0.1n, 1n, 1u,10u:

LM358_TI 的模型:

楼主:
引用 网友L:
不同容量的电容具有不同的ESR,也不可能不加。不加这个电阻就是理想的了。

我就以 0.1 或者0.2欧仿真下好 ...

谢谢您的回复!

楼主:
引用 网友L:
不同容量的电容具有不同的ESR,也不可能不加。不加这个电阻就是理想的了。

我就以 0.1 或者0.2欧仿真下好 ...

结贴了,谢谢大家!  怎么把积分发出去?

网友L:
引用 楼主:
结贴了,谢谢大家!  怎么把积分发出去?

在上面。
发帖、回复的右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