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问答]
有问题请教,关于覆铜板测量的问题

楼主:
2013年电子竞赛的题目
如何测出表笔的位置,是用电阻的方法吗?

网友A(2015-04-16):
楼主有图吗,这个帖子,你图好像挂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有图吗,这个帖子,你图好像挂了。

这个图怎么没显示呢,等一下,我上传一个图片

网友B:
问题描述不清楚
谁知道你那竞赛是怎么回事

楼主:
覆铜板就是做PCB的单面板,在四个角上引出四根线,然后用表笔点覆铜板的任意位置,怎样得到该位置的坐标
题目就是这样的,如电路图中

网友A:
我貌似懂了,这个是不是测量电势?因为电势差跟距离差正比。

楼主:
现在有两种方案,一种是把覆铜板当做电阻,一种是当做电容

楼主:
当做电阻的话可以加入精密电阻或者MOS管控制电流输入,但是覆铜板电阻很小,所以测得的信号很微弱,要小信号放大

楼主:
现在就是考虑不出电容的方案,应该是一种很巧的方案

网友C(2015-05-16):
这个跟触摸原理应该是类似的,只不过用的是电场原理

网友D:
引用 网友C:
这个跟触摸原理应该是类似的,只不过用的是电场原理

你这个没有看懂,我今年要参加全国的电子竞赛
现在老师也安排了做这个题目

网友D:
老师说这个题目要考察小信号放大的问题

网友:
肯定是小信号放大了,那个跨步电压很微弱的,所以需要放大

网友C(2015-06-22):
那就要用小信号放大电路了,论坛搜索一下看看,有相关资料没。

楼主:
引用 网友C:
那就要用小信号放大电路了,论坛搜索一下看看,有相关资料没。

是的,这个就是考察的小信号放大的问题

网友C:
这个最后到底咋弄的,不懂啊。。

网友E:
最后楼主搞定了没?怎么做的给个参考

网友F:
楼主,,你到底搞定了没,这个到底是个啥情况。

网友G:
感觉这个题目很好玩啊。不知道楼主用了什么方案实现的。

网友E:
我一直都关注这个帖子,希望楼主最后搞定了,分享一下经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