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CB四层板问题,也不知道是不是板子问题?

楼主(2015-04-16):
最近画了一块四层板,用的STM32F429芯片的LQFP封装,结果回来发现电源供电什么的正常以后,程序下载不了,因为这块板子过孔没盖油,芯片底下有些过孔,不知道是不是这个问题呢?原理图什么的应该还是正确的,因为官方的discovery都参照了,为什么呢?板子有可能有问题吗?求教啊,谢谢------------------------------------------------------------------------------------------------------------------------------------------------------------------------------------------------------现在能下程序了,我焊了两块,一块还算正常,
一块稳压后的3.3V短路,但是3.3V虽短路但电压正常,断电测短路,上电测电压正常,能下程序,但是我用稳压源5V做整个电压输入,限流是1A的,但是走电流只有300mA,稳压芯片与stm32特烫,我也是好奇了,既然短了电流还上不去?也没有哪儿太限制这些呀,

楼主:
这是原理图与PCB,也来回焊了几块了,不知道是不是板子问题,程序应该是没事的,因为能下到以前的板子里

楼主:
如果大家看到哪儿觉得挺差的或者需要改进,您请指点一下,十分感谢。

网友A:
LQFP封装应该没问题,BGA封装就有大问题了。如果你觉得是过孔引起短路,焊接的时候,剪个透明胶,把LQFP下面都盖住。再焊接。

网友B:
先检查板子的连通性再说

网友C:
引用 网友A:
LQFP封装应该没问题,BGA封装就有大问题了。如果你觉得是过孔引起短路,焊接的时候,剪个透明胶,把LQFP下 ...

先确定你的电路是不是都确定连接了。也有可能是板子做工不良,有短路或断路现象。曾经碰到过这样的情况

网友D:
吹下一块焊好的pcb的stm32, 看看下面到底什么情况, 如果有短路, 过孔上有焊锡.
如果无焊锡, 上电, 查电源是否正常.
电源正常, 换一块有stm32的pcb, 上电, 查晶振是不是起振.
如果起振, stm32已经工作了
如果不起振, 晶振电路, stm32都可能有问题.

网友E:
那就查下,STM32电源,复位引脚是否有问题;

网友F:
只要你做封装的时候注意:器件底下的焊盘留出空间即可。
过孔没加塞绿油不影响你PCB的性能。你找些国外的PCB看卡,多数没有加塞绿油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LQFP封装应该没问题,BGA封装就有大问题了。如果你觉得是过孔引起短路,焊接的时候,剪个透明胶,把LQFP下 ...

好主意,谢谢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先确定你的电路是不是都确定连接了。也有可能是板子做工不良,有短路或断路现象。曾经碰到过这样的情况 ...

在嘉立创做的,不知道质量靠谱不,不过没焊东西测没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F:
只要你做封装的时候注意:器件底下的焊盘留出空间即可。
过孔没加塞绿油不影响你PCB的性能。你找些国外的PC ...

谢谢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吹下一块焊好的pcb的stm32, 看看下面到底什么情况, 如果有短路, 过孔上有焊锡.
如果无焊锡, 上电, 查电源是 ...

谢谢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先检查板子的连通性再说

感觉这个把东西都吹下来就都正常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