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双向可控硅选型

楼主(2015-04-16):
关于双向可控硅选型:选用可控硅的电流值为实际工作电流值的2-3倍,也就是确定IT(RMS)参数?负载为容性负载和感性负载时,考虑浪涌电流的影响,IT(RMS)参数相差会比较大吗??能用同一型号吗?

网友A:
浪涌电流应该根据实际电路已经输入信号的形式是可以估算的。。。

在考虑这个参数时需要综合可控硅的短时脉冲电流的承受能力(其实就是多发出的热量能否及时散出),一般在手册上也都有给出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