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SP编程]
求助

楼主:
(无正文)

网友A(2015-04-16):
仿真器驱动装好了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仿真器驱动装好了吗?

我也不清楚,就是按照网上的安装教程装的,那要怎么弄呀

网友B:
兄弟咱们换个版本吗?最起码是3.3吧!

网友A:
重启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B:
兄弟咱们换个版本吗?最起码是3.3吧!

版本不是越高越好,只要能实现我需要的功能就行

楼主:
试了几次还是这样:(

网友A:
貌似电源不正常,接目标板了吗?

网友B:
引用 楼主:
版本不是越高越好,只要能实现我需要的功能就行

说的对,但是从你上面提示是安装的有问题。你的驱动在重新安一下吧!

网友B:
补充一下,安装一下仿真器的驱动。

网友B:
我这里有3.3,暂时就这个给你说明一下,以供参考。
1.首先打开双击打开Setup Code Composer来进行配置,以完成CCS、仿真器和DSP之间的对接配置工作。
2.在Available Factory Boards栏中找到对应芯片的和对应仿真器,并将其添加入System Configuration栏中。
3.右击System Configuration中刚选择的器件仿真器, 选择Properties。
4.弹出Connection Properties对话框,在Auto-generate board data file下拉列表框选择"Auto - generate board data file with extra configuration"。
5.接下来单机Browse选择Configuration File,按照CCS的安装路径选择对应*.cfg文件。
6.I/O Port设置,一般已经默认好的不用修改,单机Finish即可。
7.单机"Save & Quit"保存设置并退出。然后点击CCS3.3进行相关的开发操作。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我这里有3.3,暂时就这个给你说明一下,以供参考。
1.首先打开双击打开Setup Code Composer来进行配置,以 ...

楼主用的是2.2,不是跟我们用的一样么....第5步要将驱动文件夹下的几个跟仿真器相关的文件(包括*.cfg)拷贝到CCS安装目录下,然后选择这个新的*.cfg文件

网友B:
引用 网友C:
楼主用的是2.2,不是跟我们用的一样么....第5步要将驱动文件夹下的几个跟仿真器相关的文件(包括*.cfg)拷 ...

说是让他参考一下的。我现在用的是CCS4.2。不过打算放弃掉,用6.2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B:
说是让他参考一下的。我现在用的是CCS4.2。不过打算放弃掉,用6.2了。

我说的方法只是针对研旭的仿真器,不知道LZ用的那款...

网友B:
引用 网友C:
我说的方法只是针对研旭的仿真器,不知道LZ用的那款...

哈哈!是的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这里有3.3,暂时就这个给你说明一下,以供参考。
1.首先打开双击打开Setup Code Composer来进行配置,以 ...

那我下载3.3的,按照你说的试一下,希望有用

楼主:
都是专业人士啊,我还是第一次用这个,毕设得用...

网友B:
引用 楼主:
都是专业人士啊,我还是第一次用这个,毕设得用...

哪有专业的啊!只是用过和没有用过的区别。有什么问题我们再仔细的讨论。我这里有现成的CCS3.3需要的话我可以给你。是TI的FAE前几天刚给我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哪有专业的啊!只是用过和没有用过的区别。有什么问题我们再仔细的讨论。我这里有现成的CCS3.3需要的话我 ...

好啊,那谢谢了,那发我邮箱吧1509681402@qq.com

网友B:
引用 楼主:
好啊,那谢谢了,那发我邮箱吧

好的。晚上回去发给你。

网友B:
http://yunpan.cn/cV2pAQmIZAc33  访问密码 9646
有点大,你下一下吧!

网友D:
引用 楼主:
试了几次还是这样

2.2我都没用过   但是驱动和软件肯定要安装到同一个目录下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这里有3.3,暂时就这个给你说明一下,以供参考。
1.首先打开双击打开Setup Code Composer来进行配置,以 ...

Auto-generate board data file不能选择

楼主:
引用 楼主:
Auto-generate board data file不能选择

还有安装ccs3.3的时候也弹出一个错误窗口(说什么没有安装...activating...不大记得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Auto-generate board data file不能选择

没遇到过这种情况。你试试配置2000的时,可不可以选。

网友B:
引用 楼主:
还有安装ccs3.3的时候也弹出一个错误窗口(说什么没有安装...activating...不大记得了) ...

是警告窗口吗?那个不用管他。安装过程中对应的芯片都选择了吗?要注意的,不过你这种现象我之前真的没有遇见过。

楼主:
引用 网友B:
是警告窗口吗?那个不用管他。安装过程中对应的芯片都选择了吗?要注意的,不过你这种现象我之前真的没有 ...

是选simulator吗?没有dsk选项

网友B:
哦!应该选择C5416就可以了啊!我又安装了一下你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B:
哦!应该选择C5416就可以了啊!我又安装了一下你看看。

这个是不是要连接硬件才行啊?还有*cfg文件是选择SIM5416.cfg吗

网友B:
引用 楼主:
这个是不是要连接硬件才行啊?还有*cfg文件是选择SIM5416.cfg吗

不需要连接硬件,我没有硬件,只是在我电脑上简单的装了一下。没有连接,我没有硬件所以无法连接。

网友B:
引用 网友B:
不需要连接硬件,我没有硬件,只是在我电脑上简单的装了一下。没有连接,我没有硬件所以无法连接。 ...

应该对应的仿真器的cfg。

楼主:
引用 网友B:
应该对应的仿真器的cfg。

那是不是得连硬件然后按照你说的那样设置后才可以打开dskc541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