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SP编程]
求助

楼主(2015-04-16):
建立工程写好程序build后没错,但.out文件并没有生成在debug文件中而是生成在同该工程目录下,这是为何,而且load program 也错误,请教各位大神

网友A:
说明一下用的是哪一款CCS,这个跟CCS的版本是有点关系的。指定一下你的路径。

楼主:
引用 网友A:
说明一下用的是哪一款CCS,这个跟CCS的版本是有点关系的。指定一下你的路径。 ...

应该不是这个原因,我试了另外一个程序,是正确的,生成的.out文件是在debug子目录下,而且也能load program

网友A:
引用 楼主:
应该不是这个原因,我试了另外一个程序,是正确的,生成的.out文件是在debug子目录下,而且也能load prog ...

哦!只是针对你特定的那个程序吗?那就不好说了。你要仔细的查看一下了。

网友B:
看看build option下的相关设置

楼主:
引用 网友A:
哦!只是针对你特定的那个程序吗?那就不好说了。你要仔细的查看一下了。 ...

我把这个程序在ccs3.3中运行了,提示:mymove.cmd:   error: system error, can't open file 'mymove.obj' for input: No
     such file or directory,这是为什么啊?试了两个程序都是这样,大神帮忙解决一下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把这个程序在ccs3.3中运行了,提示:mymove.cmd:   error: system error, can't open file 'mymove.ob ...

这里提示的就是文件路径的问题。你把文件发过来吧!我给你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里提示的就是文件路径的问题。你把文件发过来吧!我给你看看。

mymove那个文件build后找不到.obj......然后你帮我看看fft那个文件要怎么修改吧

网友A:
引用 楼主:
mymove那个文件build后找不到.obj......然后你帮我看看fft那个文件要怎么修改吧
...

好的!我明天下午之前给你调通可以吧!

网友C:
服务真周到。

楼主:
引用 网友A:
好的!我明天下午之前给你调通可以吧!

嗯,非常感谢

网友A:
我这里没有对应的解压缩文件,请提供正确压缩格式文件。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这里没有对应的解压缩文件,请提供正确压缩格式文件。

我只有快压,我就直接复制吧fft.asm如下:

                        .mmregs
                        .global reset,start,sav_sin,sav_idx,sav_grp
            .def          start,_c_int00
            .data
DATA                .space        1024
            .copy          "mdata.inc"

N                        .set        128
LOGN                .set        7
sav_grp                .usect        "tempv",3
sav_sin                .set        sav_grp+1
sav_idx                .set        sav_grp+2
OUTPUT                .usect        "OUTPUT",256

BOS                        .usect        "stack",0Fh
TOS                        .usect        "stack",1

                      .copy         "twiddle1.inc"
                        .copy         "twiddle2.inc"

                        .text
_c_int00
                b start
                nop
                nop
start:
                        STM                #TOS,SP
                        LD                #0,DP
                        SSBX        FRCT
                        STM         #2*N,BK
                        STM                #INPUT,AR3
                        STM                #DATA,AR7
                        MVMM        AR7,AR2
                        STM                #N-1,BRC
                        RPTBD        plend-1
                        STM         #N,AR0
                        LDM         AR3,A
                        READA   *AR2+
                        ADD     #1,A
                        READA   *AR2+
                        MAR                *AR3+0B
plend:
                        STM                #0,BK
                        LD                #-1,ASM
                        MVMM        AR7,AR2
                        STM                #DATA+2,AR3
                        STM            #N/2-1,BRC
                        LD                *AR2,16,A
                        RPTBD        s1end-1
                        STM                #3,AR0
                        SUB                *AR3,16,A,B
                        ADD                *AR3,16,A
                        STH                A,ASM,*AR2+
                        ST                B,*AR3+
                        ||LD        *AR2,A
                        SUB                *AR3,16,A,B
                        ADD                *AR3,16,A
                        STH                A,ASM,*AR2+0
                        ST                B,*AR3+0%
                        ||LD        *AR2,A
s1end:
                        MVMM        AR7,AR2
                        STM                #DATA+4,AR3
                        STM                #N/4-1,BRC
                        LD                *AR2,16,A
                        RPTBD        s2end-1
                        STM                #5,AR0
                        SUB                *AR3,16,A,B
                        ADD                *AR3,16,A
                        STH                A,ASM,*AR2+
                        ST                B,*AR3+
                        ||LD        *AR2,A
                        SUB                *AR3,16,A,B
                        ADD                *AR3,16,A
                        STH                A,ASM,*AR2+
                        STH                B,ASM,*AR3+
                        MAR                *AR3+
                        ADD                *AR2,*AR3,A
                        SUB                *AR2,*AR3-,B
                        STH                A,ASM,*AR2+
                        SUB                *AR2,*AR3,A
                        ST                B,*AR3
                        ||LD        *AR3+,B
                        ST                A,*AR2
                        ||ADD        *AR2+0%,A
                        ST                A,*AR3+0%
                        ||LD        *AR2,A
s2end:
                        STM                #512,BK
                        ST                #128,@sav_sin
                        STM                #128,AR0
                        STM                #TWI2,AR4
                        STM     #TWI1,AR5
                        STM                #-3+LOGN,AR7
                        ST                #-1+N/8,@sav_grp
                        STM                #3,AR6
                        ST                #8,@sav_idx
stage:
                        STM                #DATA,AR2
                        LD                @sav_idx,A
                        ADD                *(AR2),A
                        STLM        A,AR3
                        MVDK        @sav_grp,AR1
group:
                        MVMD        AR6,BRC
                        RPTBD        bend-1
                        LD                *AR4,T
                        MPY                *AR3+,A
                        MACR        *AR5+0%,*AR3-,A
                        ADD                *AR2,16,A,B
                        ST                B,*AR2
                        ||SUB        *AR2+,B
                        ST                B,*AR3
                        ||MPY        *AR3+,A
                        MASR        *AR3,*AR4+0%,A
                        ADD                *AR2,16,A,B
                        ST                B,*AR3+
                        ||SUB        *AR2,B
                        LD                *AR4,T
                        ST                B,*AR2+
                        ||MPY        *AR3+,A
bend:
                        PSHM        AR0
                        MVDK        sav_idx,AR0
                        MAR                *AR2+0
                        MAR                *AR3+0
                        BANZD        group,*AR1-
                        POPM        AR0
                        MAR                *AR3-
                        LD                sav_idx,A
                        SUB                #1,A,B
                        STLM        B,AR6
                        STL                A,1,sav_idx
                        LD                sav_grp,A
                        STL                A,ASM,sav_grp
                        LD                sav_sin,A
                        STL                A,ASM,sav_sin
                        BANZD        stage,*AR7-
                        MVDK        sav_sin,AR0

                        STM                #DATA+2,AR2
                        STM                #DATA+2*N-2,AR3
                        STM                #DATA+2*N+3,AR7
                        STM                #DATA+4*N-1,AR6
                        STM                #-2+N/2,BRC
                        RPTBD        p3end-1
                        STM                #3,AR0

                        ADD                *AR2,*AR3,A
                        SUB     *AR2,*AR3,B
                        STH                A,ASM,*AR2+
                        STH                A,ASM,*AR3+
                        STH                B,ASM,*AR6-
                        NEG                B
                        STH                B,ASM,*AR7-
                        ADD                *AR2,*AR3,A
                        SUB                *AR2,*AR3,B
                        STH                A,ASM,*AR2+
                        STH                A,ASM,*AR3-0
                        STH                B,ASM,*AR6-
                        NEG                B
                        STH                B,ASM,*AR7+0
p3end:
                        ST                #0,*AR6-
                        ST                #0,*AR6
p3test:
                        STM                #DATA,AR2
                        STM                #DATA+1,AR4
                        STM                #DATA+2*N+1,AR5
                        ADD                *AR2,*AR4,A
                        SUB                *AR2,*AR4,B
                        STH                A,ASM,*AR2+
                        ST                #0,*AR2
                        MVDD        *AR2+,*AR5-
                        STH                B,ASM,*AR5

                        STM                #DATA+4*N-1,AR3
                        STM                #TWI2+512/N,AR4
                        STM                #TWI1+512/N,AR5
                        STM                #N-2,BRC
                        RPTBD        p4end-1
                        STM                #512/N,AR0
                        LD                *AR2+,16,A
                        MACR        *AR4,*AR2,A
                        MASR        *AR5,*AR3-,A
                        LD                *AR3+,16,B
                        MASR        *AR5+0%,*AR2-,B
                        MASR        *AR4+0%,*AR3,B
                        STH                A,ASM,*AR2+
                        STH                B,ASM,*AR2+
                        NEG                B
                        STH                B,ASM,*AR3-
                        STH                A,ASM,*AR3-
p4end:
power:                STM         #OUTPUT,AR3                        ;AR3指向输出缓冲地址
                STM         #255,BRC                        ;块循环计数器设置为255
                RPTBD         power_end-1                        ;带延迟方式的重复执行指令
                       STM         #DATA,AR2                        ;AR2指向AR[0]
                SQUR        *AR2+,A                                ;A := AR2
                SQURA         *AR2+,A                                ;A := AR2 + AI2
                STH         A,7,*AR3                        ;将A中的数据存入输出缓冲中,
                ANDM        #7FFFH,*AR3+                ;避免输出数据过大在虚拟示波器中显示错误
power_end:         B                power_end
                     .end
fft.cmd如下:
/*fft.cmd*/
fft.obj
-m fft.map
-o fft.out

MEMORY
{
  PAGE 0:        ROM(RIX)        :  origin=8000h,length=1000h
            ROM1                   :  origin=9000h,length=0200h
  PAGE 1:        B2A(RW)                :  origin=0060h,length=10h
                          B2B(RW)                :  origin=0070h,length=10h
                          INTRAM1(RW)    :  origin=0400h,length=0200h
                          INTRAM2(RW)    :  origin=0800h,length=0200h
                          INTRAM3(RW)    :  origin=1400h,length=0800h
                          OTHER                :   origin=2000h,length=800h
}
SECTIONS
{
        .text        :        {}>ROM                PAGE 0
        INPUT   :   {}>ROM1                PAGE 0
        .data        :        {}>INTRAM3        PAGE 1
        twiddle1:   {}>INTRAM1        PAGE 1
        twiddle2:   {}>INTRAM2        PAGE 1
    tempv        :        {}>B2A                PAGE 1
    stack        :        {}>B2B                PAGE 1
    OUTPUT        :        {}>OTHER        PAGE 1
    .stack        :        {}>OTHER        PAGE 1
}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这里没有对应的解压缩文件,请提供正确压缩格式文件。

另外一个是提示找不到.objmymove.asm如下:
.mmregs
    .def          _c_int00
    .data

TBL:          .word  0,1,2,3,4,5,6,7,8,9,10,11,12,13,14,15,16,17,18,19
               .word  1,1,1,1,1,1,1,1,1,1,1,1,1,1,1,1,1,1,1,1

PROM    .usect "PROM",20
        .bss        a,20
        .bss        x,20
        .bss        y,20
DATA    .usect "DATA",20
        .text
_c_int00
                b start
                nop
                nop
start:
            STM   #a,AR1
            RPT   #39
            MVPD  TBL,*AR1+
            STM   #x,AR2
                STM   #y,AR3
                RPT   #19
                MVDD  *AR2+,*AR3+
        STM   #a,AR1
            LD    #PROM,A
              STM   #19,AR3
LOOPP:  WRITA *AR1+
        ADD   #1,A,A
                BANZ  LOOPP,*AR3-
                LD    #PROM-1,A
                STM   #DATA,AR1
                ST    #19,BRC
        RPTB  LOOP2
                ADD   #1,A,A
LOOP2:  READA *AR1+
WAIT:   NOP
        B WAIT
mymove.cmd如下:
mymove.obj
-m mymove.map
-o mymove.out

MEMORY
{
  PAGE 0:        RAM               :  origin=1000h,length=800h
                          RAM1      :   origin=2000h,length=300h
  PAGE 1:        DARAM1           :   origin=0100h,length=100h
            DARAM2           :   origin=0200h,length=100h
}
SECTIONS
{
        .text        :        >RAM         PAGE 0
        .data        :        >RAM     PAGE 0
        PROM    :   >RAM1    PAGE 0
        .bss    :   >DARAM1  PAGE 1
    DATA    :   >DARAM2  PAGE 1
}

网友A:
引用 楼主:
另外一个是提示找不到.objmymove.asm如下:
.mmregs
    .def          _c_int00

你的整个工程文件都是汇编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的整个工程文件都是汇编吗?

对呀

网友A:
你的芯片是什么型号的。

网友A:
还有就是汇编的我水平很烂,仅能处理简单问题。如果程序有问题我恐怕处理不了的,不过我尽量。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的芯片是什么型号的。

tms320c5410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还有就是汇编的我水平很烂,仅能处理简单问题。如果程序有问题我恐怕处理不了的,不过我尽量。 ...

网友A:
我的CCS3.3中没有添加这款芯片,所以没有办法帮你验证,但是我在CCS4.2中编译的时候发现了一个问题就是提示没有定义BRC,我把这个给隐掉之后成功编译并输出了文件。你新建一个工程,在试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