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509A与nrf24l01通信

楼主(2015-04-16):
5509A 怎么通过配置McBSP为SPI与nrf24l01通信?有没有学习资料,求助大神技术指引

网友A:
5509的MCBSP配置为SPI的代码网上很多  版块中也有相关分享
你找找

楼主:
引用 网友A:
5509的MCBSP配置为SPI的代码网上很多  版块中也有相关分享
你找找

ok,thanks,我是将mcbsp配置为io口,然后再模拟spi时序的,谢谢了啊

网友B:
你在上面的文献搜索那搜一下吧,有很多

网友A:
引用 楼主:
ok,thanks,我是将mcbsp配置为io口,然后再模拟spi时序的,谢谢了啊

好吧   这个配置很简单    只需注意有些引脚只能用作输出

网友C(2015-05-22):
nrf24l01传输数据包多大啊

网友D:
那个MCU上不是有SPI收发器吗,你学会如何使用他,然后看看那个芯片用什么指定控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