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MX] 在使用ltib编译文件系统时报错

楼主(2015-04-16):
使用的是IMX6开发板,系统是32位的ubuntu12.04,
在使用./ltib过程中,报错
arm-linux-gnueabihf-gcc: error: -mfloat-abi=soft and -mfloat-abi=hard may not be used together
还有就是busybox_unstripped uses VFP register arguments。

望指点

楼主:
@FSL_TICS_Rita 能不能帮忙解决下

楼主:
使用的是LL3.0.35_4.1.0_130816_source这个包,板子是freescale i.MX6的

楼主:
都没人?@全部

网友A:
好像除了安装某些工具外,不需要其他工具链的配置吧

楼主:
我使用的是LTIB工具进行交叉编译的,单独编译uboot和kernel是没问题的,在编译rootfs进行编译的时候,报错。@mini1996

楼主:
具体的错误是

+ make ARCH=arm CROSS_COMPILE= HOSTCC=ccache /usr/bin/gcc -B/usr/bin/ oldconfig

scripts/kconfig/conf --oldconfig Kconfig

#

# configuration written to .config

#

+ [ -f /home/znzx/Desktop/ltib/config/platform/imx/imx6_defconfig.dev ]

+ diff -q ./.config /home/znzx/Desktop/ltib/config/platform/imx/imx6_defconfig.dev

+ [ -n  ]

+ grep -q VERSION = 2 Makefile

+ [ %{kernel_series} = 2.4 ]

+ make ARCH=arm CROSS_COMPILE= HOSTCC=ccache /usr/bin/gcc -B/usr/bin/ uImage

scripts/kconfig/conf --silentoldconfig Kconfig

  CHK     include/linux/version.h

  CHK     include/generated/utsrelease.h

make[1]: `include/generated/mach-types.h' is up to date.

  CC      kernel/bounds.s

arm-linux-gnueabihf-gcc: error: -mfloat-abi=soft and -mfloat-abi=hard may not be used together

make[1]: *** [kernel/bounds.s] Error 1

make: *** [prepare0] Error 2

make: *** Waiting for unfinished jobs....

  CC      scripts/mod/empty.o

arm-linux-gnueabihf-gcc: error: -mfloat-abi=soft and -mfloat-abi=hard may not be used together

make[2]: *** [scripts/mod/empty.o] Error 1

make[1]: *** [scripts/mod] Error 2

make[1]: *** Waiting for unfinished jobs....

make: *** [scripts] Error 2

error: Bad exit status from /home/znzx/Desktop/ltib/tmp/rpm-tmp.39089 (%build)

RPM build errors:

    Bad exit status from /home/znzx/Desktop/ltib/tmp/rpm-tmp.39089 (%build)

Build time for kernel-3.0.35: 10 seconds

Failed building kernel-3.0.35

f_buildrpms() returned an error, exiting

traceback:

main:572

Started: Fri Apr 17 14:54:31 2015

Ended:   Fri Apr 17 14:55:25 2015

Elapsed: 54 seconds

These packages failed to build:

kernel-3.0.35

Build Failed

楼主:
当我不编译uboot和kernel时,执行./ltib -c,报错是
+ [ -n  ]

+ [ -f /home/znzx/Desktop/ltib/config/.config ]

+ cat /home/znzx/Desktop/ltib/config/.config

+ perl -ne print if m,^CONFIG_(?!PCF),

+ [ ! -f config/platform/imx/.config -a -f config/platform/imx/defconfig ]

+ [ -n  ]

+ cd config/platform/imx

+ mconf main.lkc .config

*** End of configuration.

*** Check the top-level Makefile for additional configuration options.

+ cp .config defconfig.dev

Processing platform: Freescale iMX6x Based Boards

===================================================

using config/platform/imx/.config

Processing: fake-provides

===========================

Processing: skell

===================

Processing: base_libs

=======================

sudo /opt/freescale/ltib/usr/bin/rpm --root /home/znzx/Desktop/ltib/rootfs --dbpath /var/lib/rpm -e --allmatches --nodeps --define '_tmppath /tmp/ltib' base_libs 2>/dev/null

sudo /opt/freescale/ltib/usr/bin/rpm --root /home/znzx/Desktop/ltib/rootfs --dbpath /var/lib/rpm --prefix / --ignorearch -ivh --force --excludedocs --define '_tmppath /tmp/ltib' /home/znzx/Desktop/ltib/rpm/RPMS/arm/base_libs-1.2-1.arm.rpm

error: failed dependencies:

    ld-linux.so.3(GLIBC_2.4)   is needed by base_libs-1.2-1

f_buildrpms() returned an error, exiting

traceback:

main:572

Started: Fri Apr 17 14:56:45 2015

Ended:   Fri Apr 17 14:56:59 2015

Elapsed: 14 second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