淘宝上买了个充电模块,大神看看这个抹掉型号的片子是.....

楼主:
是不是MOS管?

网友A(2015-04-16):
虽然不知U2是什么型号。但可以猜到其作用为过压保护。应该不是MOS管。不用U2充电模块照常工作。

网友B:
看原理图像是比较器,绝对不是mos

楼主:
大神在哪里:P

网友C:
电磁炉电源都在用

楼主:
大神在哪里

楼主:
hjx5548 大神,可以讲一下吗?

楼主:
个人觉得大概原理是这个片子检测R12处电压,通过这个片子的5,6脚来控制TD1482A启动和关断

网友D:
像是两个MOSFET的封装。。就是充放电保护的那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