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1]
关于ucos临界段中的中断问题

楼主(2015-04-16):
都知道在跑ucos的时候,临界段是不允许中断的,那么此时如果有外部中断,是不是意味着这个中断会丢失???还是说中断标志位会置位,等退出临界段后执行中断程序

网友A:
这取决于MCU的中断控制器是如何做的。

如果一个中断不能被即刻响应,就称它被挂起(pending)。在Cortex-M内核中实现的NVIC中断控制器,对于每个中断源,在被挂起的情况下都会有一个对应的“挂起状态寄存器”保存其中断请求,待到中断能够被响应时再执行它的中断服务程序。

这与以往的ARM内核完全不同。以前都是由设备保持住请求信号。因此即使设备在后来释放了请求信号,曾经的中断请求也不会错失。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这取决于MCU的中断控制器是如何做的。

如果一个中断不能被即刻响应,就称它被挂起(pending)。在Cortex-M ...

哇哇,技术帝的香水君又回来了。。。。应该不是10年那位吧。。。。

网友C:
引用 网友A:
这取决于MCU的中断控制器是如何做的。

如果一个中断不能被即刻响应,就称它被挂起(pending)。在Cortex-M ...

Cortex-M 内核多了个挂起寄存器保存中断请求。而一般的 mcu 都由外设保持中断请求信号。
虽说这个中断挂起保证了中断得到的响应。但不认为这就一定是优势,一般的 mcu 外设通常也会保持中断请求 (包括定时器,各类通讯口),唯一不保证的我看就是那个外部电平触发中断。而对于这种情况,如果触发电平已经消失,那么外部状态已经变化,通常这个时候再响应中断的话,也解决不了啥问题,就是控制丢失的纪录和警报罢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C:
Cortex-M 内核多了个挂起寄存器保存中断请求。而一般的 mcu 都由外设保持中断请求信号。
虽说这个中断挂 ...

确实  某些和上下文相关的中断  保持中断也没用  已经丢失消息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