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SP430] 求教,原理图中,x , o ,□,还有□加x ,各代表什么意思

楼主(2015-04-16):
如下两幅图,本人在读原理图的时候,发现USB_IO_RESET引线,一个末端是x,一个末端是○
结合其他电路图,我猜测那个x是未完、在其他图里会接上,但是那个o却不知道啥意思,求大神指教。

本人菜鸟,顺便求解下面的方框和方框内加x是什么意思??感谢各位大神

网友A:
你用的什么画图软件?x应该表示的电气连接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用的什么画图软件?x应该表示的电气连接

多谢指教,TI网站上下载的原理图,x , o ,□,还有□加x ,搞不懂这几个的意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