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极管使用

楼主(2015-04-16):
现在通过3.3V,去控制12V的开关,开关频率为1M,但12V频率上不去,关断有个2US的延时。关键不能上图呀!负载是一个40欧的电阻。请问该用什么样的管子?

网友A:
普通三极管,饱和导通,退出饱和的时间,就是微妙级别的。
所以,不能进入饱和状态,可以参考电机驱动电路。

楼主:
  这里有图有真像

楼主:
图下贴不了,zhidao.baidu.com/question/497557415397382084.htm,

网友B:
可以 用图腾柱驱动,控制MOS管

网友C:
用三极管时,由于负载过重而导致频率上不去……建议LZ考虑场效应管,尤其是12V的那一级。

网友D:
负载电阻太小了,换低压控制的MOS看看;

楼主:
有建议的MOS管吗?我之就PNP 这边就是用的MOS管,但MOS频率根本上不去,当负载为几欧时,关掉延时才会到US级

网友C:
引用 楼主:
有建议的MOS管吗?我之就PNP 这边就是用的MOS管,但MOS频率根本上不去,当负载为几欧时,关掉延时才会到US级 ...

原来用的是什么 MOS 管?

楼主:
罗姆半导体的,具体型号记不得,看它手册上说,LR=10欧,为条件时,说可以到50纳秒级关断延时,但实际在12V,RL=40欧时,情况不一样了

楼主:
在此应用中,npn管必须饱和,在放大区用时,12V开启会有滞后,更不乐观,有没有能高速从饱和状态中退出的三极管?

楼主:
在网上找了一下,在链接示图中的R1 上,并一个10nf 电容,NPN管退出饱和的时间大大降低了,只有100多ns了,基本上达到要求了。能解释一下原理吗?这种用简单,有什么隐患吗?

网友E:
没看到图,推测可能指“加速电容”
可搜“基极加速电容”一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