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看看这个降压电路的设计有没有缺陷?

楼主:
  Vout1输出4.6V电压(测量得出),负载的工作电流约100mA,工作电压4.5V。  用开关控制220V电压输入,不停的上电再断电,同时Vout1负载处于工作状态,这样频繁断电测试会出现死机现象。约100次测试有1-2次死机,即负载不工作。当再次上电时(两次上电间隔时间很短),仍处于死机状态;第三次上电才会恢复正常工作。

  请问是电路问题导致死机,还是因为负载自身的问题?

PCB  (194.69 KB )

网友A(2015-04-16):
电源只有正半周工作,所以470uf需要顶住10mS以上的时间,按100mA计算,10mS电容电压会降低至少2.12V。大部分测试能正常工作,说明工作电流不是持续100mA。
两次上电时间间隔比较短时死机,第三次上电恢复,估计可能性比较大是 负载部分的MCU复位有问题,欠压时复位不正常,或者有比较劣质的芯片在欠压时进入栓锁状态了。

网友B:
根本缺陷:市电输入与直流输出没有隔离,存在巨大的安全隐患。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电源只有正半周工作,所以470uf需要顶住10mS以上的时间,按100mA计算,10mS电容电压会降低至少2.12V。大部 ...

“两次上电时间间隔比较短时死机”,其实测试时上电时间间隔都很短,出现死机状态后,再次上电仍然是死机状态,然后再上电则恢复正常。
谢谢你给出的分析,对我很有帮助!

网友C:
电源电路有问题吗?220V整流后没有滤波吗?
这样,输出电压波动会比较大,470UF滤波电容,100毫安,10毫秒,起码2V的电压下跌的。

网友C:
说明你的电路,低压后,出现问题,且无法恢复。
你可以单独稳压电源供电,看看从4.5V慢慢下降到一定电压,再慢慢上升电压,看看是否正常。
测试时,电压变化速度可以调节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C:
说明你的电路,低压后,出现问题,且无法恢复。
你可以单独稳压电源供电,看看从4.5V慢慢下降到一定电压, ...

电路是客户设计的,电路是对照板子画的。
按照你给的方法测试,没有出现问题,也没有死机现象。

网友C:
也可能是抗干扰能力不行,在快速插拔时,也许电压没有下跌到复位的程度,但是干扰比较大,导致死机。

网友D:
楼主:你把三极管的基极和发射极画错了,另外,D1整流后没有滤波,交流成分太多了,工作当然不稳定。

网友E:
只看到地的连的,脖子后凉嗖嗖,呵呵

楼主:
引用 网友E:
只看到地的连的,脖子后凉嗖嗖,呵呵

客户设计的板子。

楼主:
引用 网友C:
也可能是抗干扰能力不行,在快速插拔时,也许电压没有下跌到复位的程度,但是干扰比较大,导致死机。 ...

请问,如果换一种更好方案,能否解决快速拔插时出现死机的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D:
楼主:你把三极管的基极和发射极画错了,另外,D1整流后没有滤波,交流成分太多了,工作当然不稳定。 ...

我查看了 13002的资料,脚位排序是 ECB,对照板子画的,没有错。

网友C:
引用 楼主:
请问,如果换一种更好方案,能否解决快速拔插时出现死机的问题?

改善电源,当然可以改善抗干扰性能。
当然,最好是MCU部分电路的原理图优化和布线好一些,从根本上改善。

网友D:
引用 楼主:
我查看了 13002的资料,脚位排序是 ECB,对照板子画的,没有错。

楼主:肯定错了,B极比E极电位低如何让C-E极导通?还有:初级回路与次级回路的GND不应该连接在一起,会电死人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楼主:肯定错了,B极比E极电位低如何让C-E极导通?还有:初级回路与次级回路的GND不应该连接在一起,会电 ...

那这么说,设计者一定是经验欠缺,才会出现这样的错误。这是个门铃产品,也许他觉得挂的高,而且有外壳,这样不会有人触碰到内部线路,所以敢这么大胆设计。

楼主:
引用 网友C:
电源电路有问题吗?220V整流后没有滤波吗?
这样,输出电压波动会比较大,470UF滤波电容,100毫安,10毫秒 ...

主题更新了另一个图片,漏画了一个电解电容。

网友F:
找个万能充的电路图,改一个就好

楼主:
引用 网友D:
楼主:你把三极管的基极和发射极画错了,另外,D1整流后没有滤波,交流成分太多了,工作当然不稳定。 ...

D1后面,我漏画了一个电解电容,主题的第二张图片划出来了。

网友C:
^_^,我预感你画错了。
解剖电路原理图,最后一项工作是统计元件数量,少了,多了,说明有错误。
如果是这样,你的MCU电路,得仔细评审一下了,肯定是抗干扰设计有问题了。
这种问题是最致命的,必须解决。

楼主:
引用 网友G:
B,E弄成这样也能工作?会电死人的电路还要变压器干吗?D3/D4中没有稳压管? ...

多谢指正!

PCB  (194.69 KB )

网友G:
如果变压器次级地能分开,反馈绕组跟输入共地,输出独立地,会安全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