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CB] 请教关于PCB板上电后电源电压减小的问题

楼主(2015-04-16):
自己做的一块pcb,输入5V供电时,本来5V的电源降到了4.5左右,发生这种情况可能是什么问题,该怎么排查,用了一些电源转换芯片,5-3.3V,3.3-1.8V。电路原理应该没什么问题。请高手帮忙解答一下,谢谢!

网友A:
可能原因:
1   你电源线不够粗,电源线连接过孔放多一点,不要只有一个过孔连接上下两层,
2   电源线上0电阻,电感串的多了。

楼主:
谢谢啊,第一个问题应该有,我的电源线只有28mil,过孔一般只有一个,您说的第二个我没有串电感,还有电源线上0电阻是不是不能0电阻,还是要0电阻,电源和地之间是有电阻隔开的。能否再帮忙讲一下

网友B:
有图有真相,上图

网友C:
稳压电源测试看下需要多少电流?
看看你的电源 电流能力
或者 你的稳压电源 短接 电流调大点

网友D:
没图怎么分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