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CDC]
LDO输入电流是否等于输出电流?

楼主(2015-04-16):
跟各位大神请教了 :LDO输入电流是否=输出电流?有知道的,还请指点一下,谢谢了。

网友A:
只要是线性稳压电源,输入电流就等于输出电流

网友B:
它自己要消耗一点。

网友C:
应该是不变的  因为Win=Wout+Wq    LDO本身消耗的功率应该是压差*输入电流

网友D:
自己消耗一部分,也就是地引脚的电流。但是不多。一般文档都会有曲线。
做低功耗产品的时候注意下就行了。一般情况不用考虑。
还有,输入电压低于额定输出电压的时候,输入电流会增大很多。不管你接不接负载。

网友E:
LDO的调整管是通常用P沟道MOSFET,而普通的线性稳压器是使用PNP晶体管。P沟道MOSFET是电压驱动的,不需要电流,所以大大降低了器件本身消耗的电流;而输出电流+消耗电流(非常小)=输入电流,所以说输入电流近似等于输出电流。

网友F:
这么多赞?
就是一个3端口的电路模型,电路分析的基础,电流的代数和等于0,还需要学习吗?

网友G(2015-12-31):
输入电流=输出电流+静态电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