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IC®/AVR®/dsPIC®产品] PIC单片机的EEPROM栏显示是HEF是什么意思?

楼主(2015-04-16):
我想选一块有EEPROM的单片机,我看中一款单片机,EEPROM的栏下面是256/HEF。我看到有些单片机的EEPROM栏显示是HEF,有些显示是256,有些显示是256/HEF。它们分别是什么意思?

网友A:
高耐用性闪存(HEF)实现了非易失性数据存储功能

楼主:
引用 网友A:
高耐用性闪存(HEF)实现了非易失性数据存储功能

这么说我还是有点疑问,
1:有些单片机比如PIC16F1503的EEPROM栏显示为HEF,但这款单片机并没有EEPROM;
2:有些单片机的EEPROM的下面的显示栏里面根本什么都没显示,就是空的,这跟显示为HEF的有什么区别;
3:EEPROM下面显示栏里面显示为256/HEF的就不用说了,这个很好理解;
4:显示为256的是怎么回事,是不是这款单片机的EEPROM不是用的高耐用性闪存(HEF)这种存储器的?
Thanks in advancce...
知道几点就给我说几点,谢谢,,,,,

网友B:
楼主应该找代理或者技术支持问这些问题

网友C(2016-01-08):
高耐用性闪存(High-Endurance Flash,HEF) 块——将先前型号中的数据EEPROM替换为闪存块,确保提供相同的高耐用性(耐擦/写次数达100,000次)

高耐用性闪存和常规闪存阵列均与数据EEPROM模块有两个重要的不同之处:
a) 写操作前必须手动擦除数据,而且擦除操作只能以固定大小的块(称作行)为单位执行,块的固定大小由闪存阵列内部设计决定。
b) 写入闪存时会使MCU停顿几毫秒。相比之下,真正的数据EEPROM允许逐字节擦除,并且写周期期间不会使MCU的执行停顿,但为简单起见,大多数应用会包含延时循环来确保前面的(字节)写操作完成后再启动下一个写操作。上述区别会影响嵌入式应用的设计。当考虑使用常规或高耐用性闪存替换真正的EEPROM时,需要充分了解到这些区别。

详细参见文档http://ww1.microchip.com/downloads/cn/AppNotes/01019a_cn.pdf
http://ww1.microchip.com/downloads/cn/AppNotes/00001673a_cn.pdf