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汽车熄火检测方法

楼主(2015-04-16):
求教各位专家、大侠:俺们做的车载空气净化器,是通过汽车的点烟器取电的,现在发现一个问题,就是有些车型的汽车,在熄火之后,点烟器还是有电输出的。这样就会导致汽车电瓶长期放电。

现在,我们想在车充上增加检测电路,一旦判断到汽车熄火了,就彻底的切断车充的输出。但不知具体该怎么做?

拟议中的方法:
1、有人提议接ACC检测,首先产品设计要求就接车充,ACC很多车主不会用,所以此法不通。
2、有人提议通过检测电压来实现,理由是,汽车发电机的电压大约是14.4V左右,而汽车电瓶的电压最高是12.8V左右。这个貌似有道理,但是有无确切的理论数据或者国家标准可以限定这个电压值?我在网上搜索了很久,是有这个说法,但没有看到正式的官方数据或者文件,所以存疑。

恳请各方朋友帮忙支招,谢谢!

网友A:
检测车有没有动,运动了开启,停止了延时一段时间关闭,这算个折中的方案了吧,无损的,呵呵。用加速度检测就行了

谢谢指教!但振动检测不可行,请参考5楼的说法。

网友B:
只能用振动检测法,楼上说的加速度传感器即可实现。

网友C:
检测电压确实是可以的。国标对电池电压是有规定的。打着火之后,是充电状态,也是有国标规定的。但只针对小客车。大车一般是24V的
另外可以配合楼上所讲的加速度传感器,陀螺仪之类的,再加上RTC。
如果做的复杂一点可以加上机器学习算法,使用一段时间就能越判断越准了

另外如果担心有例外情况,可以允许客户进行手动输入啊
指导用户通过你的设备,输入冷车电压是多少,热车电压是多少,然后加一定的阈值。并做输入有效性检测就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只能用振动检测法,楼上说的加速度传感器即可实现。

振动检测不可行,停车未必会熄火,例如停在路边等人、开着空调玩车震等等,这时候是无论如何不能关闭车载净化器的,呵呵。   ;P

既然在车震,说明车还是在震动嘛,加速度还是有感应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检测电压确实是可以的。国标对电池电压是有规定的。打着火之后,是充电状态,也是有国标规定的。但只针对小 ...

兄弟,可否告知,在两种不同状态下,点烟口的输出电压分别是多少?有无国标手册?

至于说“机器学习”,这个不现实,一个小小的SMT32,早就已经接近负荷临界了,还要玩机器学习,太为难人家了;而用户手动输入,这个客户体验太差,不打算用。我们就是想尽最大的努力覆盖尽可能多的车型而已,并不想让操作复杂化,这个很影响客户体验的。

网友D:
打个酱油,灌个水。。。
2L的方案有弊端,有人玩车震咋办,更需要换气啊。。。LZ应该经验丰富:lol
还是3L老道有经验;P

楼主:
引用 网友D:
打个酱油,灌个水。。。
2L的方案有弊端,有人玩车震咋办,更需要换气啊。。。LZ应该经验丰富
还是3L老 ...

你丫别捣乱,小心爆你小菊菊,滚一边凉快去!  :@   :@   :@

网友D:
引用 楼主:
振动检测不可行,停车未必会熄火,例如停在路边等人、开着空调玩车震等等,这时候是无论如何不能关闭车载 ...

叉叉点叉叉,回复完发现LZ已经考虑到车震了,,,
ORZ,ORZ,ORZ,ORZ

楼主:
引用 网友D:
叉叉点叉叉,回复完发现LZ已经考虑到车震了,,,
ORZ,ORZ,ORZ,ORZ

网友E:
嘿嘿,如果兼容95%以上车型的话,只能通过检测发动机转速+电压曲线的方式才能完美实现,什么加速度传感器和什么电瓶值都是扯淡……

楼主:
引用 网友E:
嘿嘿,如果兼容95%以上车型的话,只能通过检测发动机转速+电压曲线的方式才能完美实现,什么加速度传感器和 ...

嗯,嗯,猫哥是业内大牛,行家啊,呵呵。

可否指教一下,如何测这个电压曲线?发动机转速就算了,这个纯属开玩笑了,呵呵。

网友E:
引用 楼主:
嗯,嗯,猫哥是业内大牛,行家啊,呵呵。

可否指教一下,如何测这个电压曲线?发动机转速就算了,这个纯 ...

早就跟你说过,做什么车载空气净化器简直就是扯淡,你还在作死的道路上越走越远了。。。
人家空调滤芯随便加层纸就能解决的你还搞个P啊 ,看看京东天猫上的车载净化器销量去 :sleepy:

相当于家里有个空调柜机了,再在墙上凿个洞装个半导体制冷片。。。
懂得市场的行家,做此产品的必然倒闭

网友C:
引用 网友E:
嘿嘿,如果兼容95%以上车型的话,只能通过检测发动机转速+电压曲线的方式才能完美实现,什么加速度传感器和 ...

连ACC检测都不让用,咋可能检测发动机转速
从用户体验的角度出发,OBD接口想都不要想,太复杂了,最完美的方法,当然就是只插点烟充。如果允许检测发动机转速了,还要电压曲线有啥用。

提出解决办法只能根据沙文给的一大堆条件啊
检测电压,也不是只能傻呼呼的用绝对值啊,当然要用电压曲线
另外再配合其它参数的输入,譬如加速度传感器,之类的。就能做的更准确

@sherwin
机器学习也不一定要做的那么复杂啊,定义好首次使用方法,并做好有效性检测就行了
举个例子譬如可以通过醒目的提示,让用户首次使用时,插好点烟充,先开净化器,然后再打火。这样就能记录下来一个比较明显的电压曲线,然后形成一个简单的算法判断依据。如果有效性检测做的好,即便是首次用户没这么做,也要能判断出来,不能不让用户使用啊
正常使用情况,热车状态,点烟充的电压来自发电机的恒压充电电压,电压等级为14.4V或14.8V ;冷车状态电压等级标称为12V,空载电压应该不会超过13V
加上一点时间的判断,做好延迟开关机就行了吧

大致的查了下,起动用蓄电池的规格有好多。都没有规定空载电压,只规定了起动电压。找本蓄电池的规格书也许有对应参数描述
另外查了下好像这部分还真没统一的国家标准或国际标准

网友F:
引用 网友E:
早就跟你说过,做什么车载空气净化器简直就是扯淡,你还在作死的道路上越走越远了。。。
人家空调滤芯随 ...

有道理,汽车厂家直接在空调里改进更容易

楼主:
引用 网友E:
早就跟你说过,做什么车载空气净化器简直就是扯淡,你还在作死的道路上越走越远了。。。
人家空调滤芯随 ...

猫哥,你丫已经上路了,俺还在摸索呢,你总得让俺摸一下吧?

再说了,做啥不做啥,这个是老板决定的,由不得我做主啊——人在江湖身不由己啊!

网友A:
用加速度传感器检测车的运动与否或车的怠速、熄火状态判断还是可以的,学习的功能还是要加的,就像福克斯和奔驰S的怠速状态下加速度变化特性总该不一样的,加个学习按键也是可以接收的。至于是不是作死,现在是个人都开车,作死买个这,也不算太作死

网友G:
引用 网友B:
只能用振动检测法,楼上说的加速度传感器即可实现。

等红绿灯时就不太好了

网友H:
:L 毛线理论标准,谁家铅酸电瓶不是发动机过整流器浮充的,自己测测就知道。     测电压就行了 , 区域电压趋势-》延时关断。 还stm32,  几毛钱单片机就行。     卧槽,Y难道没见过汽车送人功能:熄火下车,大灯保持开着给你照路,1分钟后自动熄灭。
跟熄火有毛关系啊,我环保人士少烧汽油等人10分钟,你还不准我熄火听音响吹净化空气了? 电量才是因素。。。

网友H:
拔钥匙断电的普通汽车,打一档不启动也能供电音响点烟器神马的小功率电器,再打一档可以开大功率电器。继续拧是起动机。   净化器2个小风扇算小功率电器。   为毛要限制我不能熄火用? 蛇精病啊。限制别把铅酸电池用过火就行。  SO, 因素在电量,跟熄火没一毛钱关系。

网友I:
检测电压跌落既可以判断汽车熄火了,再加个欠压保护,就算前面检测的不准确,也可以确保电瓶不会过放电。

网友J:
用一段线靠近点火高压线,会感应点火脉冲,以此来检测发动机是否在工作.96年俺做中控门锁时用过.

网友K:
以上所有的方法都满足不了傻文的奇拍要求,因为傻文要求熄火停车车振,那个小玩意不能停还要继续吹~~~  ;P

俺倒有个方法,不知能否满足傻文的车振要求~~~ :P

加个红外线检测器,车中有人那个小玩意吹不停,人走车空小玩意立马自宫~~~   :lol

有人在车上就好办,只要有按任意按键就启动,不就行了么

网友L:
是检测的 电压差,参考后加装的汽车日行灯,那个好像就是检测电池电压。

网友M:
检测取电口电压高于12.5V即发动机正在运行,否则发动机已经熄火,注意加入回差。

网友N:
枯计检测测车身震动的频率是最可靠,装个震动传感器,判断车身震动频率,车震时的震动频率肯定与发动机震动频率差好远吧,对于检测电压的突变也应该可以的,就是在一定时间内比较电压差,如在500ms间隔测一次电压 电压差大了就说明发动机熄火了,但这种情况有可能在猛加油门和油门突然松开的情况下如急杀车的情况下会导致失误,因为带档急刹车也一样会导致电压急速下降的情况;

网友O:
汽车ECU的做法是这样的,电池电:直接从蓄电池过来的电压;逻辑电:从电门锁过来的电压。通过检测逻辑电的电平信号控制电池电延时断电。
楼主可以从电门锁后引一根线到你的控制器上。

不能改线,不能接其他线,只能用点烟器取电,没辙啊。

网友P:
通过检测点烟器插座电压波形的方法,可以判断汽车运行状况:

状况1:发动机停车,车内产生电磁噪声的设备(车载冰箱等)停机。
           此时电源波形噪声很小,主要是净化器自身噪声。
           此时为停车状态,净化器可关闭

状况2:发动机运行,
            检测电源上周期性的充电波形 或者 检测 电源上的点火噪声 或者其它与 发动机运行关联的设备产生的电源噪声
            (检测哪一项最好,没有实际经验)
            此状态净化器开启

状况3:不明状态,有噪声,不知噪声来自发动机相关还是车载设备。(如果状况2能够可靠检测,则本状态不会出现。)
           能检测到电源上噪声,但不明确噪声源.
           此状态净化器开启,同时给出提示.当电池电压低于限定值,净化器关闭.

一孔之见,仅供参考.

注明:本人无车,不熟悉汽车电路.临时抱佛脚,网上查了些资料,哈哈

有点意思,我们讨论一下,多谢啦!

网友Q:
电压比较吗,用比较器实现。

网友R:
2015-04-16
PowerAnts(27233541)  15:52:16
https://bbs.21ic.com/icview-920194-1-1.html
谁去给这个笨蛋(群里是小圈子里影响不大,原处是用的“笨猪”,BBS里是公众场合,改了一字,本着尊重事实的原因加以说明,还望看者一笑了之)提个醒,检测电压就行了,汽车蓄电池都是铅酸蓄电池,发动机启动充电状态电压高于14V, 就算欠电,也不低于13.5v. 不管充多满, 一熄火几秒钟就掉到13.5V以下,几分钟就掉到12.8V左右。
PowerAnts(27233541)  15:53:47
13楼说的一点不错,我也早就提醒过,汽车空调换个几十块的好滤芯,效果是他几百块的车用空气净化器的100倍,搞个屁
PowerAnts(27233541)  15:58:00
车用空调的HEPA高效滤网,也就几十块钱
PowerAnts(27233541)  15:58:41
原来的纸滤,估计只有二手面包车上才用了
PowerAnts(27233541)  16:53:47
别小看他的两个小风扇,是离心风机,功率很大,不然达不到40CFM的风量的
PowerAnts(27233541)  16:55:54
他们可能遇到的问题是:人下车了,忘了关这破玩意儿
PowerAnts(27233541)  16:58:07
汽车跑起来,1分钟就把车内的空气换一遍了
PowerAnts(27233541)  16:59:31
车厢在正压区和负压区,都有孔

网友R:
实际操作上,也不一定非得做检测不可,从电门上取电不就行了?平时关了电门就停机,要玩车震就别关电门,难道车震时不需要点音乐?要关收音机和音响?可能性不大。

@huangqi412  有道理,我过去觉得像装GPS那样,是在4S店加装这玩儿呢

敢接第二根线,会被用户喷死。开车的肯定要求即插即用。

网友H:
引用 网友R:
实际操作上,也不一定非得做检测不可,从电门上取电不就行了?平时关了电门就停机,要玩车震就别关电门,难 ...

。。。你们两悠着点啊

蚂蚁哥看的不仔细。 风扇从点烟器取电, 风扇即插即用除了点烟器供电线不能跟车子再接第二根线。点烟器拧一次钥匙就通电。  大多数车拔了钥匙没电,但文叔描述看遇到个别车点烟器成了“常电”,拔了钥匙还有电,非熄火后有电,  熄火跟拔钥匙是两码事。

网友R:
引用 网友H:
。。。你们两悠着点啊

蚂蚁哥看的不仔细。 风扇从点烟器取电, 风扇即插即用除了点烟器供电线不能跟车子 ...

放心,我仅仅是对问题本身感兴趣。

你说的情况可能是例外,这在我过去不了解。如果属实,那么32楼的方法不可取。但电压法是行之有效的办法

网友R:
我跟13楼都是出于好意。如果傻文一定要搞这个,那咱们还有啥可做的呢?帮忙解决问题罢

网友H:
引用 网友R:
放心,我仅仅是对问题本身感兴趣。

你说的情况可能是例外,这在我过去不了解。如果属实,那么32楼的方法 ...

因为任何车在熄火后点烟器都是有电的,可能个别车拔了钥匙还有常电,文叔刚好碰到。

还是觉得应该熄火也要允许用, 监控电压,防止用的过火就行。

网友H:
引用 网友R:
我跟13楼都是出于好意。如果傻文一定要搞这个,那咱们还有啥可做的呢?帮忙解决问题罢 ...

:lol  @文叔快出来请吃饭。

网友H:
停车开音响的人,也是熄火在听,不也随便大几十瓦在用么。。。

网友R:
在汽车正常行驶情况下,驾驶员的需氧量比静止时多0.5倍;在复杂情况下,比静止时需氧量多3.5倍;当几种不利的气候因素同时起作用时,需氧量比静止时多5倍。
根据国标,换气量按人体卫生标准最低不少于20m3/(h·人),即每小时每人应输入新鲜空气量最低不小于20 m3。车内的
CO2一般控制在0. 03%以下。
轿车的换气系统由空调系统及动压换气系统组成,空调的不说了,先看看动压换气系统

动压通风系统由处于正压区的进风口与处于负压区的出风口组成,每分钟换气能力为1-3次,即车内的空气每小时换60-180次,按车厢内容积3立方米计算,空气净化器每小时需处理180-540立方米的空气。傻文应该把车用空气净化器做到饮水机那么大才够。

网友R:
如果嫌饮水机太大,那么傻文可以考虑将净化器串联在动压换气孔上面,避免PM进入车内,总比让PM进来了再去一点一点地滤,要好得多吧!

网友S:
哼!…实再看不下去了!…来个更狠的!
   看来对汽车不熟习呀!…

网友S:
气缸压缩…点爆的靠什么呀?…
   点火线圈呀!…
  该怎么弄?…还需要说明嘛?…

网友R:
J7好懂的样子!!!柴油车咋办?而且压燃已经不再是柴油机的专长了,部份汽油机已经采用压燃方式了

网友R:
去了解一下HCCI吧,别老守着那点点可怜的旧知识

网友S:
哪、哪哪哪…那在发电机引线上“穿”磁环吧!…

网友T:
楼主,你的症结就在“长期”二字上,就用加速度传感器检测震动,做个延迟不就OK了啊,另外你的“有的车点烟器一直有电”的结论肯定有漏洞,这些车绝对有能关断的12V电源线,不然自己都把自己放光了。

都说了,只能从点烟器取电,其他一概不允许,这是产品设计要求,没辙啊。

网友U:
1. 净化器上加电源开关和指示灯,方便用户直接关掉;

2. 低压保护,主要是避免电池过放电造成无法启动。低压保护关机前可以发出警告声,如有人在车,就可以重新启动

3. 检测电瓶电压变化,车辆发动时,电压总体比较稳定(不同车、不同的电瓶状态数值可能不同),电压下降若干数值,认为车辆已经熄火,启动保护关机。

4. 可加上传感器判断车辆是否处于行驶状态

网友V:
实际测试汽车的状态.或许你就有办法了.

楼主:
统一回复一下各位的意见:
1、做不做车载净化器,这个是老板决定的事情,我只能执行命令,没得选择,所以请猫哥和大蚂蚁别再唠叨了,我也是人在江湖身不由己啊  @javie  @PowerAnts

2、从用户体验角度考虑,只能接点烟器,接其他任何线都不允许,因此不要再提啥ACC啊、贴近高压线之类的方法了,都不可行。
     这点,黄芪最聪明,一下子猜到了症结所在,不愧是经常开车的人,果然经验多。  @huangqi412

3、检测振动、检测汽车运动等方法行不通。很明显,比如车主停车等候朋友,但是此时并没有拔钥匙熄火,而车的振动又很小,你说这这个车充该不该关闭电源输出呢?

4、车内加红外检测也不可行,因为存在停车熄火然后睡觉的情况,这时人还在车内,钥匙却拔了,你断电还是不断电?

5、基本上,检测电压差应该是唯一可行的方法。我们也查了不少资料,的确汽车电瓶和汽车发电机是有压差的。但我们想知道的是,有无技术标准去限定这个数值?还是仅仅依靠行规去做?
       因为,如果是有国标的话,那么肯定所有车型都是一致的,这样当然最好;就怕没有国标限定,那就会有某些车型不遵守行规,而搞了一个特殊的电压出来,将会导致检测出错的。

6、最后补充一个题外话:别以为这玩意简单,用个小单片机就能搞定——须知,我们的机器上还有GPS、还有GSM通讯模块,还有语音合成功能,还可以远程下载升级程序等等,没有32位机,基本是玩不转的,唉!
       至于为啥要设计这么复杂——别问我,问投资人去吧,是他们要求的,我只是在执行命令而已。唉!

嗯,服从命令为天职,管它神马社会责任, 捞苹果要紧

网友P:
PowerAnts在31搂:
"提个醒,检测电压就行了,汽车蓄电池都是铅酸蓄电池,发动机启动充电状态电压高于14V, 就算欠电,也不低于13.5v. 不管充多满, 一熄火几秒钟就掉到13.5V以下,几分钟就掉到12.8V左右。"
如果此结论对绝大部分汽车正确的话,直接检测电压值无疑是最简捷有效的方案。

对PowerAnts的描述中 熄火后电压下降,我有点疑问,单纯根据蓄电池充放电原理推理如下,不一定正确。
设充电器(即发电机)输出最高电压14V,则汽车长时间充电后,蓄电池电压会接近14V,比如13.95V,这个充电过程只要维持比较长时间,比如1小时,此时熄火,在无负载的情况下,电池电压几分钟就掉到12.8V左右,从原理上说不通,应该维持比13.95V低一点点,比如维持在13.90V五分钟以上或者非常缓慢的下降。
以上仅仅是推理,本人无车,无法验证。
请sherwin自己验证一下,大致方法如下:
发动汽车让其充电,尽可能关闭负载。万用表接点烟器,测直流电压。当电压上升到最高值后,保持充电状态1小时。熄火,记录电压下降曲线。直接看万用表+马表即可,不用其他仪器。

关于欠电之后,发动机启动也不低于13.5v,验证方法类似。先放电到10.6V(因为10.5V为终止电压 ),带最大负载,此时启动,测直流电压值即可.

以上想说明的就是:   最大负载,最低电池电压下的启动电压      必须大于       最小负载 最高电池电压下的熄火电压,     这是电压判别法成立的必要条件.

网友R:
引用 网友P:
PowerAnts在31搂:
"提个醒,检测电压就行了,汽车蓄电池都是铅酸蓄电池,发动机启动充电状态电压高于14V,  ...

我有8个12V, 40AH的汽车启动电池, 串联组成100V, 玩了好几年了

网友P:
引用 网友P:
PowerAnts在31搂:
"提个醒,检测电压就行了,汽车蓄电池都是铅酸蓄电池,发动机启动充电状态电压高于14V,  ...

我只是从蓄电池原理和电路知识来推理的,无法验证.

我是这样想的:
蓄电池充电,只要维持最高电压时间够长,则充电电流=电池自放电电流,并且电池内芯(蓄电部分)电荷是平衡状态.
此时断开充电器,电池电压下降幅度=电池自放电电流*电池内阻, 这个压降应该很小.
不知道我的理解是否正确

网友R:
铅酸电池的平衡电极电位差是2.11V,充电过程中高出的电压,是用来维持极化电压,电极电位差并没有改变。
极化电压由极化现象形成,又分欧姆极化和浓差极化、活化极化,前者在初充电时起主要作用,后两者在接近终止时起作用。
电池的"水",很深

补充:铅酸电池充电后期,端电压是虚高的,电极上的阿尔法氧化铅与贝塔氧化铅已转换完成,海棉体及极板表面因电解作用有大量微气泡所堵塞, 电阻很大,虽然压差有200多mV,但充电电流很小。如果充电电压撤销,就只有电极电位差了(也就是所谓的电池电动势)。这些气泡很快复和消失,可以马上大电流放电

网友R:
老T发的那些资料,不知道有几个人好好地啃的。。。

网友P:
引用 网友R:
铅酸电池的平衡电极电位差是2.11V,充电过程中高出的电压,是用来维持极化电压,电极电位差并没有改变。
极 ...

谢谢指点,学习了.
我再找资料理解一下.

网友R:
引用 网友P:
谢谢指点,学习了.
我再找资料理解一下.

:handshake 共同进步,共同提高。。。

网友P:
引用 网友R:
共同进步,共同提高。。。

受益良多,感谢不尽!

网友H:
引用 楼主:
统一回复一下各位的意见:
1、做不做车载净化器,这个是老板决定的事情,我只能执行命令,没得选择,所以请 ...

文叔。。。没谁说熄火不能用音响 而且音响连电压保护都没有  你的风扇有电压保护就行了  比音响靠谱多了  又不是前装 还找屁的标准规范

网友H:
还是那句话  熄火跟拔钥匙两码事  自己开车就知道

网友C:
引用 网友H:
还是那句话  熄火跟拔钥匙两码事  自己开车就知道

灰机
我的车是一键启动的:P

只要档位在P上,按键就全关鸟

网友C:
引用 网友R:
2015-04-16
PowerAnts(27233541)  15:52:16
https://bbs.21ic.com/icview-920194-1-1.html

群号多少啊,我能进去xiao习xiao习么

网友I:
唉,挺简单一个事,搞得那么复杂,检测电压就行了,熄火跟发电机发电时,电压差很大的,很容易检测到。检测周期拉长一点,比如一分钟一次。
至于说电压差的标准,为什么要有标准?程序自适应就行了啊,管它12V电瓶还是24V,都可以检测到。
再加一个手动开关,可以有用户自己决定开启。就像汽车上的收音机,熄火后,收音机自动就关了,可是还可以人工打开。
最后,加一个欠压保护,不管什么情况,电压低到一定程度,就切断电源。

附:自适应算法
一开始,设定大于13V为车辆已经点火,小于13V为熄火。
不是有GPS吗?检测到车辆在高速移动,肯定是发动机在运转,记录下此时的电压V1;检测到车辆长时间停在一个地方不动,记录下此时电压V2,看一下电压差V1-V2有多少。
车子跑上几天,绝对可以得到一个电压差数据了,电瓶容量变化,也可以自动修正这个电压差,不要做成固定的。

再简单一点:熄火跟运行状态,电压差绝对大于0.5V,只根据这一点,就可以检测出车辆是否熄火。大脚刹车、猛加油门,确实会使电压波动,但是这个波动的时间很短,很容易用程序过滤掉。

网友H:
引用 网友C:
灰机
我的车是一键启动的

能照顾下我们拖拉机同志们么

网友W:
这个需要多管齐下,震动,电压检测,如果检测到电压<9V 就自动关闭就行了,这样不会把电池搞垮。

行业内人士的建议,才是靠谱的。

网友R:
引用 网友W:
这个需要多管齐下,震动,电压检测,如果检测到电压

开路电压到10.8V,硫化现象会很快速,便需要停止放电并及时充电,用到9V那是找死

一些车载设备的国标上,是有规定低压保护电压在9V值的

网友C:
引用 网友H:
能照顾下我们拖拉机同志们么

一键启动又不是啥多NX的配置
BYD 的F0 标配一键启动

网友G:
引用 网友C:
灰机
我的车是一键启动的

偶的也是一键启动,点烟器一直有电压输出。正在想办法改线呢

网友X:
如果只是用于乘用车,可以考虑从车辆OBD获取“发动机转速”及“车速”数据,这样就可以准确的判断了。

网友Y:
启动后电源有交流成分。

网友Z:
最靠谱的还是电压检测+加速度传感器+延时+休眠;

网友R:
@lfc315 那是给点火(启动发动机)时保护车载设备状态用的,比如DVD等,点火时电池电压瞬间降到六、七伏,DVD等设备可能死机。为了避免这种情况,会检测电压进行保护,电压低于9V便立即保留现场,类似于CPU的中断。我做过汽车音响,知道一点点,不多

网友Z:
引用 网友R:
@lfc315 那是给点火(启动发动机)时保护车载设备状态用的,比如DVD等,点火时电池电压瞬间降到六、七伏,D ...

前辈说的这种是针对车载设备本身的保护;
还有一种是一些标准里针对汽车铅电池过放的保护,电压阀值是8.5V左右,低于此电压车载设备须自动关机,防止过放损坏铅电池;
另外还有一种是欠压保护,电压阀值是10.5V左右,低于此电压车载设备须自动关机,保留足够的电量保证发动机能顺利点火。

网友Z:
其实楼主在自己的车上点烟器那接个万用表,开出去溜一圈,记录下停车、点火、快速、慢速、充满电、熄火、关钥匙几个不同状态的电压,就知道电压的变化了然后就是软件的事情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Z:
其实楼主在自己的车上点烟器那接个万用表,开出去溜一圈,记录下停车、点火、快速、慢速、充满电、熄火、关 ...

明显沙文纠结的是,这玩意儿是否有标准
他担心的是兼容性问题
你这方法,只适用于自己给自己的车玩儿,要是真没标准的话,你拿出去卖的时候咋办,上门安装么
哈哈哈

网友Z:
引用 网友C:
明显沙文纠结的是,这玩意儿是否有标准
他担心的是兼容性问题
你这方法,只适用于自己给自己的车玩儿,要 ...

通过电池电压曲线去判断车辆的点火/运行状态,市场上是有产品在实际运用的;加上加速度传感器综合判断,可靠性会更高;
是判断电压的变化曲线及几个关键阀值,不是单纯的一个电压绝对值;
只要是正常的铅电池,这些特性都是一致的;
像楼主位说的14.4V、12.8V是没有什么意义的,在线路的不同地方测量、电池的充满程度,都对这个值有影响;

网友C:
引用 网友Z:
通过电池电压曲线去判断车辆的点火/运行状态,市场上是有产品在实际运用的;加上加速度传感器综合判断, ...

是的
我们在前面跟沙文说了
沙文估计也早定了,只是丫不结贴

网友K:
引用 楼主:
统一回复一下各位的意见:
1、做不做车载净化器,这个是老板决定的事情,我只能执行命令,没得选择,所以请 ...

车内加红外检测为什么不行!

在停车熄火然后睡觉的情况,这时人还在车内,钥匙却拔了,你断电还是不断电?

---------------------------------------------------------------------------------------------------------------------------

俺的理解是通电!

因为人在睡觉的情况下,当然需要不停的吹吹吹~~~

网友K:
车内加红外检测的目的是:

人在就通电,人走就断电,我感觉完全满足你的要求,如有不满足的,请给个特例~~~

网友Z:
引用 网友K:
车内加红外检测的目的是:

人在就通电,人走就断电,我感觉完全满足你的要求,如有不满足的,请给个特例~~ ...

万一车外面站个人,净化器竟然也自动开起来。。。

网友:
本人想到两个简单的方案,仅供参考:
1.人体传感器,检测驾驶室有没有人;
2.拾音器,检测车神有无震动(可让传感器接插入点烟器借口的地方贴近车体,利用固体传声获取引擎声音)(不知道有没有汽车是丝毫感觉不到发动机震动的)。

另外,看到有些提到检测车有没有动的方案,个人觉得有些不妥,因为用户停车休息一会儿,空气净化器就不能工作了。而且遇到红灯停会儿车,机器都会断电,可能会导致机器经常处于上电断电的状态。这样会降低用户体验。

网友:
引用 网友I:
检测电压跌落既可以判断汽车熄火了,再加个欠压保护,就算前面检测的不准确,也可以确保电瓶不会过放电。
...

这个方法好

网友:
引用 网友O:
汽车ECU的做法是这样的,电池电:直接从蓄电池过来的电压;逻辑电:从电门锁过来的电压。通过检测逻辑电的 ...

不可能让用户买个空气净化器回家,还要动手改装自己的车,虽然只是加一根线,但是对于大多数用户来说,是不切实际的,对于一款产品来说,更是不可能采用。

网友:
引用 网友S:
哪、哪哪哪…那在发电机引线上“穿”磁环吧!…

这个用户接受不了吧

网友:
引用 网友K:
车内加红外检测为什么不行!

在停车熄火然后睡觉的情况,这时人还在车内,钥匙却拔了,你断电还是不断电 ...

我也觉得人在车里,应该是不能断电的,至于开不开机器,可以由用户决定。试想如果断电,用户坐在车里,看着空气净化器却不能用,那感觉肯定特别酸爽。

网友AA:
支持支持,还是一样

网友S(2015-06-09):
@219  你怎么知道用户接受不了???…
   百分之八十对此不了解!
   新东西是适应、而不是接受!
   没做过产品开发吧?
         ;P