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DI] 运放搭建电流检测电路

楼主(2015-04-16):
本人最近想要做一个电流检测的模块,,想用AD8571这管运放搭建模块,检测0~4A的电流,但是没有头绪,求大神指导!感激不尽。

网友A:
如果是直流电,用康铜丝采样,然后运放做差分输入放大,运放选什么精度跟采样电阻的大小有关

网友B:
你是想每个点的电流都检测出来还是只检测0-4A的其中一个点电流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