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VR单片机]
新手求助!基于AVR的频率可调LED

楼主:
小弟刚学单片机不久,做的是一个基于AVR的频率可调的LED。

芯片用的是ATMEGA328

用Proteus连的电路图如下:
A0口接收并量化电位器输出的电压值,然后通过13口将数字量输出驱动LED电路。

烤入的程序如下:

int led=13;
int value=A0;
int val=0;
void setup()
{
pinMode(led,OUTPUT);
Serial.begin(9600);//设置波特率9600
}
void loop()
{
val=analogRead(value);
Serial.println(val);//通过串口在电脑上出数字量的值
LED_con(val);
}
void LED_con(int val)
{
digitalWrite(led,HIGH);
delay(val/2);
digitalWrite(led,LOW);
delay(val/2);
}

仿真时出现   invalid opcode  0xff39 at pc=0x0004

各位大神看看有什么问题,帮小弟解决下,万分感谢

楼主(2015-04-16):
补充下:
写了两个程序,但仿真时出现同样状况

程序2如下:
int led = 13;
int value = A0;
int val = 0;
byte high = 0;
byte low = 0;
int i = 0;
void setup()
{
pinMode(led,OUTPUT); //led用于输出
Serial.begin(9600);//设置波特率为9600
}
void loop()
{
val=analogRead(value);
Serial.println(val);//显示val的值
for(i=0;i<10;i++)
{
if(val&B1)
{
digitalWrite(led,HIGH);//设置上拉电阻
delay(200);
}
else
{
digitalWrite(led,LOW);
delay(200);
}
val>>=1;
}
}

网友A:
先了解原理,要用PWM,调占空比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