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llegro] 第一次画PCB,导入网表出现错误

楼主(2015-04-16):
PCB, ST, mb, RS, TI
导入网表出现错误,按照提示是引脚定义问题,已改封装的引脚仍出现错误,反复试了好几次,没有解决,
求指导cadence16.6
netrew.lit如下
(---------------------------------------------------------------------)
(                                                                     )
(    Allegro Netrev Import Logic                                      )
(                                                                     )
(    Drawing          : TIME_ZKLH.brd                                 )
(    Software Version : 16.6P004                                      )
(    Date/Time        : Thu Apr 16 13:04:42 2015                      )
(                                                                     )
(---------------------------------------------------------------------)

------ Directives ------

RIPUP_ETCH FALSE;
RIPUP_DELETE_FIRST_SEGMENT FALSE;
RIPUP_RETAIN_BONDWIRE FALSE;
RIPUP_SYMBOLS ALWAYS;
Missing symbol has error FALSE;
SCHEMATIC_DIRECTORY 'E:/program/MY FIRST/MB91F522K TIME/allegro';
BOARD_DIRECTORY '';
OLD_BOARD_NAME 'E:/program/MY FIRST/MB91F522K TIME/borad/TIME_ZKLH.brd';
NEW_BOARD_NAME 'E:/program/MY FIRST/MB91F522K TIME/borad/TIME_ZKLH.brd';

CmdLine: netrev -$ -i E:/program/MY FIRST/MB91F522K TIME/allegro -y 1 E:/program/MY FIRST/MB91F522K TIME/borad/#Taaaaab64244.tmp

------ Preparing to read pst files ------

Starting to read E:/program/MY FIRST/MB91F522K TIME/allegro/pstchip.dat
   Finished reading E:/program/MY FIRST/MB91F522K TIME/allegro/pstchip.dat (00:00:00.27)
Starting to read E:/program/MY FIRST/MB91F522K TIME/allegro/pstxprt.dat
   Finished reading E:/program/MY FIRST/MB91F522K TIME/allegro/pstxprt.dat (00:00:00.03)
Starting to read E:/program/MY FIRST/MB91F522K TIME/allegro/pstxnet.dat
   Finished reading E:/program/MY FIRST/MB91F522K TIME/allegro/pstxnet.dat (00:00:00.08)

------ Oversights/Warnings/Errors ------

#1   WARNING(SPMHNI-192): Device/Symbol check warning detected. [help]

ERROR(SPMHNI-196): Symbol 'LEDC3528X180M' for device '1N6264/TO_LEDC3528X180M_1N6264/' has extra pin 'C'.

ERROR(SPMHNI-196): Symbol 'LEDC3528X180M' for device '1N6264/TO_LEDC3528X180M_1N6264/' has extra pin 'A'.

ERROR(SPMHNI-195): Symbol 'LEDC3528X180M' for device '1N6264/TO_LEDC3528X180M_1N6264/' is missing pin '3'.

ERROR(SPMHNI-195): Symbol 'LEDC3528X180M' for device '1N6264/TO_LEDC3528X180M_1N6264/' is missing pin '1'.

------ Library Paths ------
MODULEPATH =  .
           C:/Cadence/SPB_16.6/share/local/pcb/modules

PSMPATH =  .
           symbols
           ..
           ../symbols
           C:/Cadence/SPB_16.6/share/local/pcb/symbols
           C:/Cadence/SPB_16.6/share/pcb/pcb_lib/symbols
           C:/Cadence/SPB_16.6/share/pcb/allegrolib/symbols
           E:/program/MY FIRST/footprint/pad/
           E:/program/MY FIRST/fp/pad/
           E:/program/MY FIRST/time/sysm bol/
           E:/program/MY FIRST/footprint/
           E:/program/MY FIRST/fp/
           E:/program/MY FIRST/time/

PADPATH =  .
           symbols
           ..
           ../symbols
           C:/Cadence/SPB_16.6/share/local/pcb/padstacks
           C:/Cadence/SPB_16.6/share/pcb/pcb_lib/symbols
           C:/Cadence/SPB_16.6/share/pcb/allegrolib/symbols
           E:/program/MY FIRST/mypcblib/
           E:/program/MY FIRST/footprint/
           E:/program/MY FIRST/fp/

------ Summary Statistics ------

netrev run on Apr 16 13:04:42 2015
   DESIGN NAME : 'MB91F522K TIME'
   PACKAGING ON Sep 10 2012 04:46:09

   COMPILE 'logic'
   CHECK_PIN_NAMES OFF
   CROSS_REFERENCE OFF
   FEEDBACK OFF
   INCREMENTAL OFF
   INTERFACE_TYPE PHYSICAL
   MAX_ERRORS 500
   MERGE_MINIMUM 5
   NET_NAME_CHARS '#%&()*+-./:=>?@[]^_`|'
   NET_NAME_LENGTH 24
   OVERSIGHTS ON
   REPLACE_CHECK OFF
   SINGLE_NODE_NETS ON
   SPLIT_MINIMUM 0
   SUPPRESS   20
   WARNINGS ON

No error detected
No oversight detected
  1 warnings detected

cpu time      0:03:01
elapsed time  0:00:01

楼主:
路径什么都是没问题的

网友A:
查 原理图 库 LEDC3528X180M 和PCB 库
应该是焊盘名称对不上

网友B:
同意楼上,查看LEDC3528X180M,你应该用的是自带的原理图库,我看了下自带库的1N6264它的管脚编号是1和3,元器件封装管脚应该是A和C,所以对应管脚不上!原理图或封装吧!

网友C:
你的原理图用1、3,焊盘用A、C,当然不行了。

楼主:
我确定已经在封装里改了,重新导入网表,但是出现上述的现象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的原理图用1、3,焊盘用A、C,当然不行了。

我确定已经在封装里改了,重新导入网表,但是出现上述的现象

楼主:
引用 网友B:
同意楼上,查看LEDC3528X180M,你应该用的是自带的原理图库,我看了下自带库的1N6264它的管脚编号是1和3, ...

我确定已经在封装里改了,重新导入网表,但是出现上述的现象

楼主:
引用 网友A:
查 原理图 库 LEDC3528X180M 和PCB 库
应该是焊盘名称对不上

版主,我的问题已经解决,我又把原理图的封装重做了,但是我想知道,我这个改PCB的封装为什么还会出现这样的错误

楼主:
引用 楼主:
路径什么都是没问题的

PCB封装的引脚已经改了,我想知道为什么还会出现这样的错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