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8] STM8S003的Vcap烧坏短路

楼主(2015-04-16):
最近一批板子,12V转5VLDO,40ma左右电流,含485通信。工作一段时间后出现一批板子不能通信,检查发现vcap对地只有5欧姆左右,所以芯片发烫不能工作,请问是电压冲击造成的吗?怎么处理这种电压冲击

网友A:
VCAP脚上面就接一个电容,难道你电容选太大了?我X7R/X5R, 1-2.2uF,都试过没有出过问题...

网友B:
一直用105的电容没什么问题。
先找找可能的原因再想怎么解决吧。

网友C:
是不是电源上有问题;
LDO的输出电容改大点;

另外有些LDO上电的瞬间,有脉冲的;
可以用示波器看下;

楼主:
105电容没问题,用在其他功能的stm8s003板子上没有问题,同样的电源电路也没出问题。
ldo的过冲脉冲也很低
不过在电机转动时,感觉1.8V vcap电压最高可到5V左右的过脉冲

网友D:
之前遇到很多Vcap击穿的情况,拿去ST做8D Report,最后给出的情况大多都是EOS问题,这个信息你可以参考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