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感对高频电流的阻碍作用

楼主(2015-04-16):
各位大神,
   电容越小,对越高频段的波形旁路作用越强。想请教一下,什么样的电感对高频电流的阻碍作用越强?电感越大阻碍越强,还是和材质有关系呢?
   十分感谢!

网友A:
如果有铁芯的话,阻抗随频率变化和铁芯材质有关。
更重要的,阻抗随频率变化与电感的绕法有关。

楼主:
引用 网友A:
如果有铁芯的话,阻抗随频率变化和铁芯材质有关。
更重要的,阻抗随频率变化与电感的绕法有关。 ...

十分感谢!
   网上购买的贴片功率电感,不知道有铁芯么。。。。
  用10UH的这种电感,对1M~10M的电流阻断作用明显吧?  见图中附件类型的电感。
  我想用来隔断系统各用电单元之间的一些高频电流,噪声等,和电容相配合。

网友A:
这种电感器有铁芯,黑色部分就是。但该种磁性材料是否适合应用于这个频率段,那可不知道。

网友B:
这个是储能的电感,不是高频滤波用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是储能的电感,不是高频滤波用的

多谢!
意思是高频电流轻松穿越这种电感了?
大神有推荐的电感么,能隔断高频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种电感器有铁芯,黑色部分就是。但该种磁性材料是否适合应用于这个频率段,那可不知道。 ...

多谢,
我的目的是,用电感形成LC,即有储存能量作用,又利用电感隔离高频的电流。大神有推荐的电感,或者何种材质的?

网友C:
1M频率没问题

想对更高的噪声电流等形成“隔断”作用。

网友A:
引用 楼主:
多谢,
我的目的是,用电感形成LC,即有储存能量作用,又利用电感隔离高频的电流。大神有推荐的电感,或 ...

“我的目的是,用电感形成LC,即有储存能量作用,又利用电感隔离高频的电流”
这个目的还从未见过。
无论电感还是电容,都可以储存能量,形成LC并不会更多储存能量。

感谢!其实主要想“隔断”噪声电流,让各工作模块少些互相干扰。

楼主:
在更高的频段电感也等同于一条直线了?
感谢!

网友D:
使用磁珠不行吗?

要过上安培的电流,磁珠扛不住啊。

楼主:
引用 网友E:
频率不要大于电感的自身谐振频率,就可以。

感谢大神,
   就3楼图中的电感,谐振频率大概会是多少呢?估计要看材质什么的。。。。
   这方面不懂请教。。。。。

网友D:
引用 楼主:
感谢大神,
   就3楼图中的电感,谐振频率大概会是多少呢?估计要看材质什么的。。。。
   这方面不懂请 ...

3楼的电感不适合用作滤波电感。那种封装一般多用于DC-DC开关电源的储能电感。
你到淘宝上搜一下滤波电感。

楼主:
引用 网友D:
3楼的电感不适合用作滤波电感。那种封装一般多用于DC-DC开关电源的储能电感。
你到淘宝上搜一下滤波电感 ...

多谢大神,
  一搜索,下图的是否适合1M~10M的高频电流滤波呢?

网友F:
楼主的问题还是要从电容、电感元件较完整的特性入手。储能不是关注点,有电流流过想不储都不行。
滤波、隔离交流,从阻抗、分压原理入手就可以解决。单个元件不行,就组合LC元件。
下面是元件特性截图:
.

这是表面贴电容特性展示。谷峰是各电容串联谐振的吸收点,电感是贴片的引线电感。
滤波的效果以低阻抗、低压降为好。从2GHz频率上看,1000pf的阻抗低于1pf的,尽管此时1000pf电容已经呈现出感性。
.

此图是EMC磁芯电感的特性曲线,阻抗高的电感量大。
峰值是LC并联谐振阻抗。峰值的低频侧呈感性,高频侧呈容性。
电感不管是感性还是容性特性,都通直流。对交流阻隔功能的高低,也是由阻抗、分压的高低来判断的。
.
表面贴电感元件的特性,除了频率、阻抗范围的不同,其他规律跟上图是相似的。
.

这是一张变压器原边感抗的实测图,条件各是“次边开路”和“次边短路”。曲线还是电感元件的规律。
图中各标号的含义:1.原边绕线电阻;2.原边+次边反射电阻;3.励磁电感;4.漏感;5.次边开路下的谐振阻抗;6.次边短路下的谐振阻抗。
我不清楚(dB Ohm)是什么意思。
(截自http://bbs.21**/29615.html

楼主:
引用 网友F:
楼主的问题还是要从电容、电感元件较完整的特性入手。储能不是关注点,有电流流过想不储都不行。
滤波、隔 ...

十分感谢!
就是需要这种比较直观的图。
BTW:大神这帖子的地址是?

真较劲!将**改为dianyuan点com,点即“.”。
要疯了。将**改为**,其他不变。
将“**”改为“dianyuan”,其他不变。
怪了,怎么一粘贴就错。重敲: bbs.21**/29615.html 。
不好意思,没注意到链接出错。应该是:http://bbs.21**/29615.html
你指哪个地址?如果是变压器的,已经给出链接了;其他图是器件手册上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