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路/定理] 路过,说点变压器那点事儿.... (重发)

楼主(2015-04-16):
先申明,此帖与“PK”一点关系都没有,请别将其随意转到那里去。此外,也请各位文明点评或跟帖。

谢谢!

楼主:
变压器是电路分析中必讲的内容,所以应该说各位早已熟悉。变压器作为一种磁耦合器件其原理很简单,但即使写本砖头书都很难完全涵盖其所有内容。变压器一般是个非线性器件,且频率响应视具体应用可以被设计成各种频段。由于具体功率容量的不同,变压器的个头差异也非常大。当然,具体变压器种类的命名也众多且繁杂,譬如“传输线变压器”——你说是传输线还是变压器呢?

在此先不管这些,仅以电路分析中的线性变压器作为切入点来说说变压器的那点事儿。

楼主:
先给一幅图,并配些式子:

其中给出了时域和s域的电路方程。这里请注意的是第三个框中的几个式子,这里就有“漏感”的影子。
后面一幅图是考虑了分布电容和损耗的等效图。

楼主:
接着给一幅T模型等效图:

楼主:
我们总希望模型的含义要清晰,那么下面就给一个基于理想变压器的等效模型图:

楼主:
最后给一幅专业点的全家福:

楼主:
补充说几句:

这里有个非常重要的参数k——耦合系数。如果 k=1,则完美耦合,即没有任何漏感。显然,k=1实际上是达不到的。

注意其中的

    L1(1-k^2)

    L1 k^2

这就是把初级电感L1分成了漏感和励磁感量两部分。

在 k=1(全耦合)的前提下,初次级线圈匝数比维持定值而让L1和L2趋于无穷大,则一般线性变压器就演变成了理想变压器。

楼主:
另外,必须注意这里的“负载”Z2。其实它包含了次级的分布电容和损耗。

实际测量中,针对具体对象和精度要求必须忽略掉某些次要因素,然后再使用现有的各种仪器测量。

至于采用何种仪器测量,那是工具的问题。

楼主:
附加说明:

那个“全家福”中没有标注损耗,是其主要侧重点在容感上。可以理解为将损耗都涵盖在了容感中,所以没有将其“分离”出来(如果将各分布损耗都按集总参数标注的话,则图将复杂得多)。这算是给张兄所提问题的答复。

另外要说明的是,模型的重要性。如果所测对象的基本原理性描述都不清楚,那不是在胡乱瞎扯(测)吗?

网友A:
这样一该,符合阳春白雪了!
▲损耗都涵盖在了容感中,。。。▲     做等蚂蚁回锅肉做好后,来评论!!看看是否符合"忽悠"!

网友B:
引用 楼主:
先给一幅图,并配些式子:

楼主可否再详细、通俗地讲解下这些式子,让俺们菜鸟也能看明白点。。比如第一幅图中前两个框里的式子还好理解,只是不明白M这里代表的是。。。?第三个框里第一第三个式子就摸不着头脑了。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主可否再详细、通俗地讲解下这些式子,让俺们菜鸟也能看明白点。。比如第一幅图中前两个框里的式子还好 ...

M——互感,找本《电磁学》或《电路》去看看。

第三个框里第一第三个式子就摸不着头脑了”,那是s域下代数求解。s域,同样找本《电路》看看。代数,复习中学数学。

网友C:
有时:是理解的角度不同罢了…

网友D:
在禁闭室关了三天,发不了贴。不过我觉得,xukun977有过份了点,讨论问题不宜攻击第三方

网友D:
本人是对事不对人,好人也会办坏事,坏人也会办好事,观查的角度要公正。

网友E:
哈哈,大蚂蚁也被关!

网友D:
引用 网友E:
哈哈,大蚂蚁也被关!

:handshake 是啊,禁闭期间,在群里当解说员,找找乐子

网友F:
引用 网友D:
是啊,禁闭期间,在群里当解说员,找找乐子

网友A:
引用 网友D:
在禁闭室关了三天,发不了贴。不过我觉得,xukun977有过份了点,讨论问题不宜攻击第三方 ...

俺可不是滥情的人,也不是随便的人(尽管随便起来不是人),不是随便有个第三者,俺就一定愿意插足的!对方起码得白富美!老抽就符合俺的眼光,阳春白雪,人见人爱。

你俩是互掐上瘾了····讨论的问题挺好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