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1] mt8880 忙音检测

楼主(2015-04-16):
大家好 请教大家一个问题 MT8880检测忙音时我将mt8880设置为CP模式,然后将其IRQ引脚直接接到单片机的IO上 我用的单片机stmf103,如果有方波的话会触发进入中断吧 ,可是没有进入中断,各位大神 能指导一下小弟哪儿做的不对?

网友A:
没接触过这个芯片,STM32未进入中断,可能未收到信号;
也就是外部设备没发信号;
可以用示波器看看,到底有没有发

楼主:
用示波器看没有方波 请问哪位大神用过MT8880给小弟指导一下 怎样检测忙音触发方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