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IC®/AVR®/dsPIC®产品] PIC 配置位和外围模快初始化设置

楼主(2015-04-16):
      芯片的配置位各功能既然可以通过Pragma 命令来初始化,外围模块的引脚输入/输出等那些会固定不变的寄存器是否也可以用类似方式来“预定”。这样可以省去在CPU跑起来后对外围电路的初始化周期。加快进入应用。

      不知道我的理解是否正确。刚开始学PIC几天,很多东西理解还不是很全,还望指教。非常感谢了。

网友A:
PIC外设大部分在软件中对对应的特殊寄存器设置

楼主:
自己研究了算是搞明白了。发出来给分享下。
   PIC采用哈佛架构。所以了解下这个架构的特点就可以明白了。
   PIC里Configurationg bit是放在Program memory里面的,而外围电路的是Data Momory里的。Data Memory是个RAM。所以Configuration bit里设置和所编写的程序一样是固化在PIC里的,由于是各功能的设置值,所以上电后直接自动设置完毕,不用像SFR那样,根据程序写的跑一条设置一条。

      大致理解为上,还要再研究下架构的详细内容。谢谢指正

网友B:
引用 楼主:
自己研究了算是搞明白了。发出来给分享下。
   PIC采用哈佛架构。所以了解下这个架构的特点就可以明白了。
...

好好研究,坐等新分享

楼主:
引用 网友B:
好好研究,坐等新分享

OK 哈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