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求助] DAC0832作用

楼主(2015-04-16):
我想问问lm358,DAC0832在这里面是什么作用,说是dac0832搭建成乘法器控制音量怎么控制啊?他不是模数转换器么。。。我不懂啊,,,大神教教我

网友A:
DAC的输出信号的需要经过放大的才可用的。

网友A:
楼主那个UA741的应用我还没完全看明白的

网友B:
运放的输出接的是什么呢?DAC是数模转换器,把数字量转换为模拟量,UA741是一个比较器

网友C(2015-05-27):
dac0832搭建成乘法器控制音量怎么控制啊?他不是模数转换器么

我也很好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