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问答] nuc505开发板的nu link me v2.0串口调试

楼主(2015-04-16):
芯唐送的nuc505开发板的nu link me v2.0在电脑上不显示串口,可是nu link me上有串口的两个引脚,哪位知道怎么回事?

网友A:
你看看背面有个跳线图,配置好。

楼主:
能详细指明一下吗?目前nu link me插到电脑上不识别为串口。

网友B:
引用 楼主:
能详细指明一下吗?目前nu link me插到电脑上不识别为串口。

那你那nu link me现在显示的是什么呢?

楼主:
引用 网友B:
那你那nu link me现在显示的是什么呢?

现在就是当下载器用啊

网友B:
引用 楼主:
现在就是当下载器用啊

我的意思是,下载器在电脑上的设备管理器里面显示的是什么?

网友C(2015-10-29):
点击链接加入群【Nuvoton NUC505】:http://jq.qq.com/?_wv=1027&k=aBPl1W