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0] stm32f0的i2c问题

楼主(2015-04-16):
i2c的sda线可以直接输出信号吗,为什么输出完地址信息就停止输出了,后面的数据信息为什么输出不了。

网友A:
可能是时序问题,用示波器看看波形。
你这种是发了地址之后从机没有应答信号,可能是发了主机没收,也可能是就没发。

网友B:
时序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能是时序问题,用示波器看看波形。
你这种是发了地址之后从机没有应答信号,可能是发了主机没收,也可能 ...

是配置上的问题吗。我比较新手,第一次搞这个不大明白

楼主:
需要怎样解决呢,我比较新手不大明白

楼主:
就是,如果只用主设备可不可以一直持续的发送数据出去,不添加从设备,这样可以吗

网友A:
引用 楼主:
就是,如果只用主设备可不可以一直持续的发送数据出去,不添加从设备,这样可以吗 ...

不可以,必须有一主设备,最少一从设备。
不然你配置的再对,也是不行的。
好好看看I2C总线协议再试吧,你这样不行的。

网友C:
发送完地址后,要重新配置CR2,读写数据也是,都要重新配置CR2,这一点和F1不一样,F0的I2C是重新设计过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