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CU] 万能空调遥控器红外码怎么发送的

楼主(2015-04-16):
红外码库是不是由数据表+属性表组成,还是直接按照指定的协议发送红外码,SOS,我的头都快想破了!!!

楼主:
如果是按指定协议发送红外码,市面上那么多种类的红外协议,变种协议太多了,这样做,程序处理那不是特别麻烦!

楼主:
如果是数据+属性,那怎么才能把各种红外码的属性特征组合起来

楼主:
希望能有前辈指点一下

网友A:
http://smartcontrol.taobao.com/
这里才是最靠谱的!国内性能最好,最专业!最创新的的红外遥控学习模块

楼主:
引用 网友A:
http://smartcontrol.taobao.com/
这里才是最靠谱的!国内性能最好,最专业!最创新的的红外遥控学习模块 ...

学习的话,会不会太麻烦,

网友B:
万能的好像是学习型的多吧。

如果不是,那么要收集市面上的全部遥控的资料,把传送方式和协议做好,

对一个未知设备,长按一个专门的配对键

(就是指定一个相同的功能键一个一个协议地试,每个间隔几秒,

让使用者有时间反应),

当未知设备对这个功能键响应时,那么就可以松开按键,

遥控器就会以这个传送方式和协议工作。

网友C:
原来是个广告帖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万能的好像是学习型的多吧。

如果不是,那么要收集市面上的全部遥控的资料,把传送方式和协议做好,

收集协议,这程序实现起来岂不是很困难

网友B:
引用 楼主:
收集协议,这程序实现起来岂不是很困难

空调厂商没有多少吧?收集一些主流的就行了.

不行就用习学型的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空调厂商没有多少吧?收集一些主流的就行了.

不行就用习学型的吧.

上百种 怎么破

网友D(2015-07-20):
同问,我也遇到同样的问题,我使用的是波形拷贝,虽然说可以不用考虑协议和格式,但是这样需要一个一个按键学习,有点麻烦,如果是直接下载码库的方法,这种该是如何调制发送出去,貌似市场是的所用的协议以及格式都不一样的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