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于单片机控制的数字恒温加热器设计

楼主(2015-04-16):
懂这个加热器的大神可以帮忙设计下吗?顺便告诉下大概的思路,希望详细点。感激不尽!!:handshake:handshake:handshake

网友A:
我懂,但是不提供设计服务的,更不会提供免费的服务。
你这不是在问问题呀?是在要答案呢。
原理,我可以简单告诉你,测量温度,根据测量温度和需要设定的温度的偏差,以及偏差趋势,控制加热功率的大小。

网友B:
PT100 或者 NTC 热敏电阻
可控硅 控制 加热丝
软件思路
读温度 启动加热 达到预定温度 -5 度 停止加热 或半功率加热  根据你的加热丝 来定温度值

网友B:
设计的好看点嘛
搞几个按键设置 数码管显示温度
关键是软件PID算法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懂,但是不提供设计服务的,更不会提供免费的服务。
你这不是在问问题呀?是在要答案呢。
原理,我可以简 ...

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B:
设计的好看点嘛
搞几个按键设置 数码管显示温度
关键是软件PID算法

谢谢

网友C:
PID是关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