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ADC采集的一点问题探讨

楼主(2015-04-16):
  在用ADC1进行电压信号的采集时,出现采集的电压严重偏小,不知道是何缘故的。。。

楼主:
我是采用两个399K的电阻进行分压锂电池电压(电池电压位4.9V)的,测试发现,当我分压后的电压为1.95V,我是两个相同阻值的电阻分压啊。。怎查了这么多呢?

楼主:
还有我通过ADC采集后得到的电压是1.85V的,也达不到理想的值的,,不知道是怎么回事?

网友A(2015-05-17):
应该是输入阻抗太小,电阻再改小点看看

网友B:
这个看下你的输入信号的,,必要的话给寄一个下拉电容的稳定下。

网友C:
这个问题的先看下你的分压后的电压多少的,然后想办法看下在进行AD采集的时候电压的变化大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