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Kinetis]
K60PDB总结

楼主(2015-04-16):
(无正文)

楼主:
输入触发:可以用硬件触发或者软件触发,硬件触发的触发源15个,其中就有PIT触发,软件发就是写入寄存器。

输入触发以后就会等待预触发,预触发之后是触发。

输入触发事件到输出触发信号的时间是PDB的计数值+2个外设总线周期

预触发干的事就是写SC1寄存器以及读取结果寄存器,这里就可以看到,预触发的作用就是配置ADC以及读取ADC转换的结果,但是配置ADC是配置什么呢,就是配置ADC的通道以及选择是单端输入还是差分输入。所以预触发就是指定进行下一个信号的采样,也读取ADC的转换结果,这样就可以理解背靠背连续转换了。可以设置PDB为连续模式,PDB周期性工作,这个周期性工作也可以周期性的更换ADC的采样通道。

触发信号就是给ADC提供硬件触发信号。

PDB里面有四个数很重要。MOD,CNT,IDLY,DLY。
MOD为计数器的周期,这个值是上限,如果不是连续模式,到了这个值就清0,如果是连续模式,到了这个值就重新计数,这样循环。
CNT就是计数的当前值。
IDLY是中断延时,意思是当CNT的值等于这个值的时候就会产生中断。
DLY是通道延时,意思是当CNT的值等于这个值的时候就会产生预触发。

网友A:
学习下K60PDB模块的总结

网友B:
预触发干的事就是写SC1寄存器以及读取结果寄存器

网友C:
   非常感谢你关于Kinetis的经验分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