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路/定理] 这个电路同时使用可控硅和继电器的疑问

楼主(2015-04-16):
想请教大家,关于这个电路为何同时使用了双向可控硅和继电器来控制交流回路的通断?

网友A:
晶闸管(可控硅)关断时不会产生火花,使用寿命很长,但导通时有一定压降(1V甚至更多),会发热。继电器触点断开时有火花,甚至电弧,为灭弧需要采取特殊措施,但导通电阻极小,触点一般不像晶闸管那么严重发热。
有一种继电器,触点相当大,触点闭合时允许通过较大的稳态电流,但没有灭弧措施,不允许切断大电流。与之并联的晶闸管可以开通或者切断大电流,但不允许长时间通过大电流,否则发热严重。现在,需要开通电流,那么先让晶闸管动作(触发导通),随即继电器动作(吸合)。继电器动作后,晶闸管两端压降近于零,电流不会通过晶闸管,故晶闸管不发热,没有必要加很大散热器。注意晶闸管先动作,继电器后动作。需要切断电流时,继电器先动作,电流全部通过晶闸管。因晶闸管两端电压仅1V~2V,不会产生电弧。继电器动作后,去掉晶闸管触发,晶闸管在电流过零时关断。
这种继电器触点相当大,但不能单独使用,因其没有灭弧能力。晶闸管也不能单独使用,因其未加散热器。二者联合使用,必须注意开通和关断的先后动作顺序,而且二者先后动作时间必须相差很短,否则晶闸管发热。

网友B:
优点互补。

网友C:
用不同的导通角触发可控硅能改变负载功率。

网友D:
也许 为了安全考虑
负载 我估计是要调功率的
比如加热丝等设备
然后外部需要个急停控制 就断继电器 算是个保险机制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晶闸管(可控硅)关断时不会产生火花,使用寿命很长,但导通时有一定压降(1V甚至更多),会发热。继电器触点断 ...

受益匪浅!!!

楼主:
引用 网友D:
也许 为了安全考虑
负载 我估计是要调功率的
比如加热丝等设备

这个是wifi插座里的线路,不像是 :lol

楼主:
引用 网友C:
用不同的导通角触发可控硅能改变负载功率。

然后全功率的时候就让继电器导通,这样吗?

网友D:
引用 楼主:
这个是wifi插座里的线路,不像是

怎么个不是?不信你翻翻产品说明书
智能插座
那就更验证了我的猜测 根据负载来选择启动哪种
普通负载 就开继电器
如果说需要调功率的 比如说取暖器 等 启动可控硅来控制

楼主:
引用 网友D:
怎么个不是?不信你翻翻产品说明书
智能插座
那就更验证了我的猜测 根据负载来选择启动哪种

恩,明白你说的,我也觉得很有道理。不过他这个可控硅没加散热处理,所以感觉更像是may版说的消弧处理。如果能知道MCU是怎么控制这两个信号的就清楚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恩,明白你说的,我也觉得很有道理。不过他这个可控硅没加散热处理,所以感觉更像是may版说的消弧处理。如 ...

如果晶闸管没有加散热器,你可以再看看继电器。
我所说设计,继电器结构与普通(有相当关断能力)的继电器不同,触点和引线都教粗壮(为了能够通过大电流),但线圈和衔铁相对较小。
可以与普通继电器对比一下。

10楼所述设计,也有可能,但这种设计晶闸管和继电器不会同时使用,而是调功率时用晶闸管,普通负载用继电器,晶闸管应该有对应于功率的散热器,继电器也有对应的切断能力。

网友E:
复合开关,利用“有损”的可承受瞬时大电流的快速开关,在低速开关状态翻转期间提供旁路,起灭弧作用。
不但应用于低速的机械开关,还应用于高频高速的功率控制单元,如利用MOSFET与IGBT并联,平时MOSFET是不工作的,仅在IGBT关闭前,提前1uS导通,“短路”IGBT,避免其产生拖尾电流。

网友F:
说了那么多…主要是R/L的特殊!

网友E:
这里可没R/L什么事

网友E:
固态机械触点产生电花火的最小条件:电压5V,及瞬时电流10mA, 可在暗处操作验证

网友G:
大电流的消弧,应该是最合适的解释。

网友H:
主要是看功能需求。 不同饿需求 电路不一样。

网友I:
汗,看你们解释这么多。。。

实际上就是面向不同的最终产品,把两种方案做在一起。生产的时候做下选择就是了。

不过应该用虚线框标记出来。。

网友J:
应该是灭弧

网友K:
引用 网友A:
晶闸管(可控硅)关断时不会产生火花,使用寿命很长,但导通时有一定压降(1V甚至更多),会发热。继电器触点断 ...

有道理。

网友L:
复合开关,用于避开涌流,无功补偿里面用的多。在投入电容器时,打开晶闸管,抑制涌流,但是晶闸管在这不能长时间使用,所以闭合继电器,关断晶闸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