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担心直流饱和

楼主(2015-04-16):
选择OPA380对光电PIN管进行前置信号放大。PIN管输出直流分量200uA-500uA,交流10uA(1-10MHz)。电路采用带偏置的反向放大电路,其中偏置电压可以减小PIN管的电容以提高响应速度,Vs=5V,Vbias=2.5V。在这种情况下,由于担心直流饱和,希望只放大交流成分,电路应该如何设计?

楼主:
如果直接在PIN管输出后面加隔直电容,那么PIN的反偏电压就没有了。

网友A:
电路图呢

网友B:
这个不是很了解   帮你顶一个   呵呵   顶起来  呵呵

网友C:
这个考虑偏置电流的吧。

网友D:
担心直流饱和的话就吧那两电阻的选择好的。

网友E:
这是一个直流加交流都要处理的电路。由于分量要求的增益不同,可以考虑带高通滤波特性的放大电路,但最好的方式还是将两分量信号分离出来处理,比如通过直流分量的检测来屏蔽交流分量里的无效噪声

网友F:
  楼主能否借用差分电路,反向用电容输入,正向电阻输入,调节交直流分量的输入强度比例合适。但是注意两个分量输出的相位。

网友G:
将两分量信号分离出来处理,比如通过直流分量的检测来屏蔽交流分量里的无效噪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