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求助] 开路谐振频率

楼主(2015-04-16):
正激式电路中变压器的开路谐振频率必须比开关频率高得多

网友A:
变压器的开路谐振频率与开关频率的大小并无关系。

网友B:
嗯,我们可以设想一下极限情况:对于理想磁芯,其电感量无穷大,但也会有一个相对很小的匝间电容,其谐振频率近似为零,比开关频率小得多。

网友C:
真正与电路有关系的是变压器的短路谐振频率。

网友D:
一般情况下,变压器的短路谐振频率都应当在开关频率的两个数量级以上。

楼主:
搞定,多谢大家,明白多了

网友E(2015-05-26):
对于理想磁芯,其电感量无穷大,但也会有一个相对很小的匝间电容,其谐振频率近似为零,比开关频率小得多。

学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