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MOS不能完全关断,求助如何解决,有原理图

楼主:
如图,我想用PMOS,型号AO3401控制FP6291的VCC输入,VBAT是锂电池的正极, 3.5V-4.2V之间变化。GPIO是单片机的IO口,单片机是3.3V的输出。现在PMOS导通是没问题了。GPIO输出0即可。
但是GPIO输出1时,MOS不能完全关断,特别是VBAT是4.2V时,更是不能关断,求如何增加最少元器件,比如1个三极管或者1个MOS之类解决此问题。

网友A(2015-04-16):
单片机3.3V,锂电4.2V,出现倒灌了,GPIO到PMOS加一个NPN管试试。

网友B(点评):
这个不叫倒灌吧?

网友C:
PMOS加个到4.2V的上拉,IO不能耐4.2的话再加个MOS管或者三极管

网友D:
AO3401的VGS比较低。4.2-3.3V够开启AO3401了。

网友E:
或者使用比较器电路来驱动

网友F:
最简单的应该是GS之间和S上接电阻,通过电压的分压,来满足输出高电平时MOS管不导通的条件。

网友G:
推荐6楼的方法

另外还有个另类方法:一个4148二极管加一个较大阻值电阻。

接法如下:GPIO接二极管负极,二极管正极接MOS栅极和电阻的一端,电阻的另外一端接VBAT。

一个二极管不够的话,用两个,有过类似你这样的应用经验。

网友H:
6楼正解,

网友I:
再怎么说,GS至少加个上拉电阻;

网友J:
PMOS重新选型,VGS开启电压要大一点的 (4.2-3.3小了)

网友K:
MOS管的工作条件还是不清楚…

网友L:
加一个NPN三极管控制就可以了

网友M:
GS之间加一电阻,关闭的时候IO口输出高阻就好了。

网友N:
GS间加个100K电阻,G极加个200Ω电阻,类似下图(忽略二极管和R63)

网友O:
6楼是最合理的方法

网友O:
15楼的不可取,电池电压本来就低,串二极管有正向压差

网友P:
如果GPIO耐4.2V电压的话,2楼的最简单。
不过关的时候GPIO要设置成3态吧。

网友Q(2015-07-14):
用两个mos管,一个是nmos的栅极有MCU控制,后一个pmos,栅极由nmos的漏极控制,当然一些电阻还是要的

网友R:
GPIO后加个三极管G再到FET

网友S:
选用VGS电压高的Pmos~

网友B:
只有6楼的图是正确的,而且不需要考虑PMOS的Vgth。
这也是最常用的。

网友T(2015-09-01):
我也遇到这问题了,PMOS关不断

网友U(2016-01-06):
关键是你选的PMOS管,使用的是AO3401,这个管子最小截止电压是VGS=-0.7;电池电压为4.2V时,VGS=3.3-4.2=0.9V,所以就不能可靠的截止了。建议换一个截止电压比较小的,比如AOD40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