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求助] drdy引脚输出和采样频率相近的方波?

楼主(2015-04-16):
ads1256
程序调了好几天了,还是不理想,无论我怎么设置采样率,drdy均输出30k频率的方波,一上电,芯片应该进入自动转换过程,drdy引脚输出和采样频率相近的方波?

网友A:
不懂,帮你顶吧

楼主:
芯片默认的采样频率为30k,那么如果我把速率配置成1000,且没有进入standby或powerdown模式,那么drdy引脚应该会输出频率为1000hz(占空比先不讨论)的方波?

楼主:
读写寄存器前是否要判断drdy的状态,当drdy为低端时候去操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