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电的时候10几个A

楼主(2015-04-16):
(无正文)

楼主:
保险丝经常被烧坏,有没有什办法能抑制电流

网友A:
正常工作是?

楼主:
500ma都没有

网友B:
电容减小点呢?

网友C:
用了4700uF?   把保险丝放在大电容之后呀

网友B:
上电时间为100NS,电压为5V,则电流I=dQ/dt=Cdu/dt保险丝在电容之前,很显然电容合越大,产生的瞬态电流也越大

网友D:
把保险丝改成PPTC,或者加上缓启动电路。

网友E:
最好是缓启动电路,这么大的启动电流对电源系统是一个损伤

网友F:
1,加一个mos管做环启动电路

网友F:
2,加NTC做缓启动

网友B:
所有改动的核心就是减缓给电容充电的时间常数

网友G:
从前有个典故:斩脚趾避沙虫.现代人:见到脚趾就害怕有沙虫出现了.楼主应该想想其它的问题,比如你的电路控制下的东西,由于mcu上电时所有io口同时出现高或者低,我觉得这才是问题的所在.

网友B:
有道理,楼主要注意MCU的上点复位控制。

楼主:
引用 网友B:
有道理,楼主要注意MCU的上点复位控制。

加NTC电路的话,据说在低温的时候难以启动?

网友B:
选择合适的NTC就不会有低温难启动的现象

楼主:
复位电路这块,对于单片机而言,会引起上电时间更长,正常的rc复位,不能用了吗?

网友B:
对,除非你做的是工业级或军标级的东西

网友F:
RC复位电路可用,要注意复位时间必须长于电源加载时间。

网友H:
电容前串电感试试

网友G:
我觉得最便宜的方法串个功率电阻,要是成本压力不大的话还是加NTC有好处。

网友I:
8楼的方法不错
最好贴电路出来,这样才能帮您想办法。

网友J:
最好把电容减小,电容太大可能会导致单片机工作不稳定,开机跑不起来。

网友K:
上电时,电容两端的电压变化率太快,可以让电容充电时间变大,可不可串上一个电感。

网友I:
加个负温度系数的热敏电阻消除开机时的瞬间冲击电流。

网友G:
使用ntc负温度系数电阻  上电瞬间可以抑制大电流   同时可以保护电路内的元件   不至于被烧毁   呵呵   如果感觉使用ntc不可靠   可以加rc延时电路   这样可以减缓电流瞬间的冲击   你自己你自己试一下  呵呵

楼主:
先结贴了

网友L:
加一个NTC 缓启动。另外 你的电容要这么大的么?

网友M:
这个问题的不会吧,,电容就是个蓄水池的,电流不会突变那么大。

网友N:
不会吧,电流有这么大?

网友O:
上电的时候就十几个安培的,,不会吧,那单片机的还能不被烧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