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用相关] 不能将触摸屏通过排线接出STM32开发板

楼主(2015-04-16):
弟先遇到一个问题,触摸屏如果插在开发板上,各项功能正常。但是通过排线(15cm左右)将触摸屏引出后,液晶屏显示不正常???小弟不是专业硬件出身,对此问题没有任何思路,跪求指导!!

附:液晶屏采用FMSC总线驱动,触控屏用SPI接口驱动。

网友A:
15CM好像也不算很长。没有接错吧?

网友B:
感觉线接错的可能性大些,

网友C:
可能线间干扰引起的.
如果用的2.54mm的排线,可以换成1.27mm的排线,每根线的位置就有两根线,多出来的线全部接地.可以减轻线间干扰.
还不行的话要阻抗匹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