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PGA] FPGA外接DDR2问题

楼主(2015-04-16):
DDR, FPGA, sd, TE, vi
FPGA(Virtex-4或Virtex-5)外接DDR2 SDRAM,初步考虑外接2片DDR2,请问采用FPGA内部的MIG控制DDR2,每片DDR2 SDRAM的容量可以是2GB吗?请教各位!!!!!!!!!!!!感谢!!!!!!

网友A:
2Gbit吧,可以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2Gbit吧,可以的。

感谢!!我也在ISE中加了一个MIG,设置了一下,发现MIG支持的最大容量是256MB(2Gb),而且是DDR3 SDRAM

网友A:
引用 楼主:
感谢!!我也在ISE中加了一个MIG,设置了一下,发现MIG支持的最大容量是256MB(2Gb),而且是DDR3 SDRAM ...

你可以选择DDR2的